[外设] 笔记本触控板想改USB,求接口定义(KGDDEN006E)

楼主(2019-02-11):
大家帮帮忙,我手头上有个触控板笔记本的,想改成USB接口的,可是找不到接口定义,帮我找找。

网友A:
触控板通常是ps2协议的,接usb线要加ps2转usb模块,先找一段ps2接口鼠标线,找出VCC和GND,VCC附近有电阻或电容,GND和大面积裸露板相通,再试+CLK和+DATA,接对了能发现新硬件,最少接四个触点,需要左右按键的话再找出左右两个触点和GND之间加微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控板通常是ps2协议的,接usb线要加ps2转usb模块,先找一段ps2接口鼠标线,找出VCC和GND,VCC附近有电阻或 ...

谢谢,戴尔笔记本的触控板接点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