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台达ESR-48/56AC,57.6v50a通信电源清洗完装回去

楼主(2019-02-11):
有啥办法能让它满载呢.........

电源,拆散了清理。

内部堆料

输入、cam、输出

螺丝,一共有5种规格,如果没排好顺序,,,,那就只能用自己的意念装回去了

盖。除了风扇架,其他全铝机身,很容易划花

对应螺丝全部装好

菊部这个接地的别忘了。。。

上螺丝不要太大力,不然铝的会弯了

面板盖

5个卡扣装好就可以了。

AC输入线插好测试。

辅助电源正常已经启动。主变压器还没启动。

找一个4p的线。制作启动线。

短接第二第四脚。

插进通讯接口左边那一排。短接第二第四脚启动。

绿色灯亮起,正常启动。

电压正常。测试正常之后拿去吃灰。。。。。

千万不要入通讯电源的坑。。。退不出来了。

网友A:
骰子同学不是说退出数码之家了吗

网友:
接各种功率的电炉丝。可以将两根220V2000W电炉丝分别截成四段,再将6-7段并联做负载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也上瘾吗  都改了可调?

网友:
好东西啊,可以给电动车充电了

网友:
好多电源,求赠送

网友:
好多电源,求赠送 +1
開起來像飛機聲音嗎?

网友:
台达电源质量不错

网友:
2000瓦电炉丝,拉开点,平分4段或5段,4段总电流可以上36左右,5段能上50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骰子同学不是说退出数码之家了吗

那是旧版了,旧版的账号现在也不是我的。两个板的数据独立。所以我只会在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骰子同学不是说退出数码之家了吗

然后我这边是差不多全部重新开始,你刚刚认识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旧版了,旧版的账号现在也不是我的。两个板的数据独立。所以我只会在新的。 ...

BC版效率比这个ac版高

网友:
做工比消费级的PC机电源好

网友B:
据说能改可调?

网友:
该可调啊,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能改可调?

可以改,但是我不敢改。假如我要用可调电源的话,我就买个数控电源直接接上去就好。

网友C:
谢谢分享 。。2000瓦的电炉丝约10A电流,要用5段并联才有50A电流,每段5.7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2000瓦的电炉丝约10A电流,要用5段并联才有50A电流,每段5.7欧。 ...

2000瓦10安的话,,那应该是在220伏电压下面的。我现在这个电源只有50多v,达不到10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瓦10安的话,,那应该是在220伏电压下面的。我现在这个电源只有50多v,达不到10安的。 ...

2000瓦的电炉线,阻值为24.2欧。也可以把它均匀的截成4段,每段电阻6.05欧,在57.6V电压下工作电流9.52A。你需要5~6根这样的电炉丝就可以了。或者你把2000瓦电炉丝均匀的截成5段,每段电阻4.84欧, 在57.6V电压下,电流11.9A,把其中的4段并联到电源输出端,消耗的电流为48A,几乎满功率了。

网友:
求楼主出台达4856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