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电脑主板,里面有N型场效应管,我想知道通导电压哪里看?

楼主(2019-02-11):
电脑主板上有几个N型场效应管,打算拆下来改装成万用表的延时关机。
但是不太看得懂这个管子的参数,下面是技术文件,我想问一下,这个管子是多少电压的时候导通,看哪一个参数的。

技术文件:

网友A:
Vgs(th) 栅极 阈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s(th) 栅极 阈值电压。

Vgs(th) 栅极 阈值电压
他好像标了最小1V 最大3V是什么意思?
我从表Fig 3.看好像是4V开始导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好像标了最小1V 最大3V是什么意思?
我从表Fig 3.看好像是4V开始导通的

你真睿智。Fig 3 是Rds的曲线。跟导通有鸡毛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睿智。Fig 3 是Rds的曲线。跟导通有鸡毛关系啊。

那多少V电压  导通电阻多少  这个关系哪里看

网友B:
V GS,看起來應該夠了。
你準備用鋰電還是9V電池?
實際測試一下就知道行不行,
如果是壞主板,拆了也不心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 GS,看起來應該夠了。
你準備用鋰電還是9V電池?
實際測試一下就知道行不行,

我打算9V电池。。。打算晚上拆拆看,我没有热风枪,打算电烙铁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9V电池。。。打算晚上拆拆看,我没有热风枪,打算电烙铁拆

9V 應該夠啦擔心啥。
沒有熱風槍估計你要在底下用火機燒,幫忙。
除非你的烙鐵很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 應該夠啦擔心啥。
沒有熱風槍估計你要在底下用火機燒,幫忙。
除非你的烙鐵很厲害。 ...

我的电烙铁就是T12

网友:
哈哈,看看电路图啊,延时关机用三极管也行啊,干嘛这么费劲啊

网友:
Vgs(th)开启电压,范围1~3V,特性图要看11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烙铁就是T12

烙铁是T12也不一定就无敌。真拆不下来,就搁燃气灶上烤一下预热预热,或者直接烤的焊锡融化,翻过来一磕……

网友C:
喂猫非要用MOS,合着没发明MOS之前就做不了定时炸弹了

网友:
这个管子参数不错,很容易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喂猫非要用MOS,合着没发明MOS之前就做不了定时炸弹了

摸死是压控元件,控制功率小,但多年观察瞬时功率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子流     往前衝

      開大洞  衝出機會大 ,  就會多

这个视频很厉害啊 一下子清楚了  哪里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摸死是压控元件,控制功率小,但多年观察瞬时功率也不小

是利用电子管原理设计的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