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IBM-T400笔记本电脑更换BIOS电池

楼主(2019-02-11):
联想-IBM-T400笔记本电脑近期经常出现时间丢失的现象,由于该机使用时间很长,估计是BIOS电池不行了,今拆开更换BIOS电池。

拆机图:

取出旧电池

旧电池的电压  3.076V

新电池的电压  3.353V

用助焊剂

利用拆下的连接线和头子

由于没有点焊机,用焊台和助焊剂,温度调到最高,尽量缩短焊接时间

next

楼主:
接上页:

用酒精洗去残余的助焊剂

焊接好的电池电压  3.337V

做好绝缘

设置bios参数

网友:
boom ?

反正我是不敢再用烙铁焊了

网友:
老电池有3V电压应该不是电池的事吧?

网友:
这种电池不好焊,温度高了会出问题
木牙膏了,等送货

网友:
这种结构,更换BIOS电池挺方便的,不用拆解动作太大,只拆搁板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唉呀我去,竟然敢在这个小电池上开焊,阿米豆腐~~~

网友:
旧电池还有3V,可能不是电池问题的个。

网友:
我就没焊接,直接把触点用胶布紧紧裹上啦。实验正常。

网友:
焊接挺危险,胶布缠紧就可以了,放机器里没问题的,有的电池虽然有3V电压但一带载就掉电了,我常用一个小的LED灯珠检测的

网友:
明显不是电池的事,不过这种不可充电的锂电池就算炸威力应该不大,短路电流太小

网友A:
原装电源好像是可充电电池哦,用这种好像不对

网友:
原电池估计带载不行了

网友:
这结构换电池方便

网友:
电脑还能再战5年没问题

网友:
应该网购一批可充电的2032电池和电池座子加热缩管,电池座子太厚的话,用热缩管的压力按住电池。烙铁焊接的话需要更快才行,以免电池正负极塑料热变形短路。

网友:
你把手提的锂电池取下来了吧,或者没有电了吧。

网友:
thinkpad算是彻底砸牌子了。我一台2006年的IBM标的X60的bios电池至今都正常,一直没换过。

网友:
就看电池受得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源好像是可充电电池哦,用这种好像不对

COMS电池应该都是一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