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手贱,把天猫魔盒青春版M11烧了,拆!

楼主(2019-02-11):
今天停电,想用12V电瓶看视频,正好小电视也是12V的,没有想到天猫魔盒是5V供电,接上大概2秒钟,突然想到不对,马上把电源拔了,还是晚了,烧了。

几年前99元包邮买的,

一张卡片就拆了

电源管理芯片都烧糊了

再看看烧糊的芯片,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看来是报废了。

网友:
这种低级错误不该犯。

网友:
论坛找找大神的帖子,有人拆过,芯片就可以查出来。

网友A:
烧了换新的,斐讯盒子T1可以有

网友:
看看是这个吗?

网友:
天猫魔盒 M11 青春版首拆|拆机乐园 - 数码之家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5453

网友:
别修了, 不值当. 万一再有点外围芯片/多层板修好了代价太高.
某讯的N1现在75包邮, 应该比这个硬件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换新的,斐讯盒子T1可以有

听说T1散热不好我还是喜欢N1,N1刷YYF或w....d的件听说很好用,虽然我现在用的是1s+

网友:
如果是我:完了完了 彻底坏了 拆EMMC吧

网友B:
旁边那个是火柴盒还是套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边那个是火柴盒还是套套?

感觉是套套的vip卡

网友:
基本都是灾难性的。pcb上那只手是哪家的标记?好多板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那个是火柴盒还是套套?

那是街上发的宣传小卡片,正好用来拆盒子,

网友:
y看样子是个电源模块,多输出的吧,没大问题,找个dcdc3.3,2.5,1.8解决了!直接上电到各路上开机点亮

网友:
运气好的话,可能只有电源芯片烧了,可以试试外接供电

网友:
停电的话,好像没有网络吧

网友:
2秒,
都够去月球了,
别说那么小个pcb

网友:
莫讯买不到了吧,莫宝莫东都看不到了

网友:
烧了,正好换新的

网友:
芯片都烧成这样了~··好高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