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PS2251-09 量产设置咨询

楼主(2019-02-11):
论坛已经发了新的支持09的工具,想试着把前些日子买的 64g的HORUI优盘量产成两分区 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有没有高手指点下?

网友:
能百度到手册的,版本不同,但大同小异。群联的有时候还比较讨厌。年前才弄一个U盘,就是百度的。有软件自带教程的,对着做就是了。

楼主:
我点设置进去,按之前的版本设置,回主界面点开始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点设置进去,按之前的版本设置,回主界面点开始没反应

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点开始没反应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点开始没反应 ,你是怎么解决的?

估计换WIN XP系统就行。或者用虚拟机。

网友A:
谢谢,我是用的win7,  试试xp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是用的win7,  试试xp看

我试过XP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XP也不行。

我也试了,也是不行, 可以用ST-TOOL量产,但是容量只有原来的1/4,128G量产成3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试了,也是不行, 可以用ST-TOOL量产,但是容量只有原来的1/4,128G量产成30G了 ...

128到32,好像有点不划算啊

网友(2019-07-15):
工具默认是32G的BIN
你得设置一下,根据NAND设置相应的BIN,64设置64 128设置128

网友:
2309都有了为什么还么有2308的工具呢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情况一样,也是点开始没反应 ,你是怎么解决的?

点开始没反应,xp、win7系统都一样,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