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就是给东邻居修的大红马桶式电饭煲

楼主(2019-02-11):
   曾经提到过月前给隔壁修过大红马桶式电饭煲,就是这个,看外观,还不错吧,圆且方方正正的,很规矩,大红色,很喜人,操控部分也很大方,容量也5L差不多够用了。
  有诗为证
  四大金刚丈八身      兄弟四人
  金盔金甲赛龙鳞      凑钱六文
  脑袋足有柳斗大      买碗凉粉
  拉屎也有七八斤      先生独吞

  前边拆WIFI电饭煲时说过,大部分电饭煲,那提手拆下的方向,是落到后方最低能到的位置,然后双手往外分,即可取出提手,需要拆掉碍事的合页下的一块遮羞板,就是这个东西阻止提手下降到最低点,拆这个不要着急,一定要细心,耐心,恒心,多用心。千万别毫无涵养的咔嚓一下蛮力给干下来,那就瞎了,等你看明白了,后悔莫及啊。
  这是打开锅盖后的图,这种没有上盖加热功能,

  巧的是,这款,拆卸方式就与别的不同,它需要在提手的最高处,略向前一点,相当于12点位置多一点12点半少一点的位置才可以拆下,这个时间窗口非常窄,寻找这个时间窗口,要有锁匠的耐心和涵养,你要用双手往外撑着点,给它个往外的力道,然后,来回转动,细心寻找突破口,然后,就解决了。

  说明书

  这是拆开后的底盖,为了配种,加了一大块塑料配重物,还搭了四个螺丝,别以为是铝的,其实是生塑料

  多简单的锅底啊,是不是啊

  电路板简单不?幺鸡(一条)板,不超过15个件,就是这些东西,哦,控制面板MCU没看,不费那劲了

网友A:
怎么又没有故事

网友B:
马桶式,事主看见还不得恶心死啊!

网友C:
没看出问题在哪啊啊?

网友D:
赶上直播了?
  四大金刚丈八身      兄弟四人
  金盔金甲赛龙鳞      凑钱六文
  脑袋足有柳斗大      买碗凉粉
  拉屎也有七八斤      先生独吞
  淫的一首好诗啊!
坐等更新。

网友E:
比WIFI那个做工差远了。当然估计价格也差远了。谢谢分享拆机方法

网友F:
99块买过一个,用过一次,后面放提手的小盖就变形了,联系卖家给补发了一个,装上就送给同学了。后165块买了一台九阳的,比那个小一号,质量好多了~

网友G:
没事就淫思,果然很衡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又没有故事

面前暂时没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桶式,事主看见还不得恶心死啊!

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问题在哪啊啊?

磁钢插头虚了哈哈哈,这个照片里没有拍剪断重焊插头到板子上的照片,之前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赶上直播了?
  四大金刚丈八身      兄弟四人
  金盔金甲赛龙鳞      凑钱六文

这个是个笑话里的诗,前边是先生吟咏四大金刚的,后边是学生骂老师侵吞他们凑钱买的凉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WIFI那个做工差远了。当然估计价格也差远了。谢谢分享拆机方法

用这个的 恰恰是得不义之财最容易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99块买过一个,用过一次,后面放提手的小盖就变形了,联系卖家给补发了一个,装上就送给同学了。后165块买 ...

便宜没好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事就淫思,果然很衡水

衡腚有存水

网友H:
家里美的电饭煲不知道是不是也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家里美的电饭煲不知道是不是也这么简单

应该差不多的,我以前拆过一个被我老婆给用水淹过的。

网友:
拆机经验的讲解,很砸饭碗啊。这种电路板上各种简省的东西,真拆开了,很多人就都会修了。但能无损拆开,还是很考经验的。
生塑料冒充铝所起的作用,很关键。哈哈哈。仁者见仁,淫者见淫啊。

网友:
你这个是郭德纲的笑话   说岳云鹏和郭麒麟  骂于谦的

网友:
楼主你撕开碗装方便面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想到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