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新年第一贴,也是新版的第一贴;拆解车载6碟换碟机PDC6066E

楼主(2019-02-11):
前段时间收了一个车载的6碟换碟机,因为没玩过6碟机,好奇就想收了玩玩。

正面:

就标了“6-DISC DVD CHANGER”,没有品牌什么的,看来也是山上下来的。

后面:

这里标了型号:PDC6066E
电源:DC12V,车载的机子当然是12V了。

侧面:

4根连接线:黄色的肯定是视频输出线了,白色和红色的是音频输出线无疑,这黑色的线标着“REMOTE IN”,是遥控输入线,就是接遥控接收头的?

正面出盒:

接上12V电源,按上面左下角处的出盒键,机械有动作,但盒子出不来。

那就拆吧,拆下上盖:

卸下前面板:

两侧是悬挂式安装,这个避振功能应该很好:

两侧4根支撑轴分别通过橡胶圈与外箱体连接,整个机芯通过两侧2根拉簧悬挂在外机壳上。

碟盒卡住了:

几个碟片支架歪扭了。这个机芯太复杂,不敢拆散了,死拉硬撬把碟片盒拉了出来。

一个盒子里面装了6只碟片支架,其中一个支架的轨道断了,支架偏扭了,所以卡住出不了盒。

拆掉断轨道的那一格支架,剩下5只碟片支架,盒子就整齐了。

再看几个图吧,拆下后面板:

后面板遮着的就这一块输入输出接线板。

两组接口:

接口的定义不清楚,网没找到相关的资料,经查找线路分析知道:白色插座6个头中有一个是+12V输入端,有2个的电源负端,其它的不知道功能。
蹊跷的是前面图片中还有一根单独的红色线从机壳中引出到这块接线板上,经查这根线还是接的电源负端,看焊点似乎这机子已经维修过,这根线应该是维修者加接上的。

机子底部的线路板:

驱动电机:

传动螺杆机构:

第2只电机,这里还有一只电机:

这里是光头吧,看不懂是什么型号:

把碟盒装回去:

各部件原路装回:

接上12V电源,按进出盒键,出盒正常了。
把音视频线接到显示器和功放上,没有任何反应,是机子坏了?还是没接遥控接收头的缘故?
请懂的坛友帮忙了,这机子还有救吗?怎么用?

网友:
被人修理过的了,估计也只有送给坛子里的几位高手才能搞定

网友A:
这只是个装碟的盒子和出碟换碟机构,控制部分都在面板和功放部分,不找到前面的部分,没啥用。

网友B:
謝謝分享!这个是安装在后面行李仓的,前面还有控制部分的,我也有一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装碟的盒子和出碟换碟机构,控制部分都在面板和功放部分,不找到前面的部分,没啥用。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这个是安装在后面行李仓的,前面还有控制部分的,我也有一套的 ...

谢谢。前面部分长啥样的?后面的这个能怎么利用?

网友:
有协议的 需要通讯 所以要机头才行 不过好像先锋还是什么的机子可以不需要机头启动 各家协议不同的 都不知谁代工的 不过看起来不山寨 有可能原车配的 我还有个沃尔沃十碟三菱代工 没机头玩不了

网友:
要能带碟盒的机头配套

楼主:
新版论坛发贴的确简单方便多了,图片不需要自己压缩,也没原来20张图的限制,一个贴子不论长短可以一次完成,不需要为编贴先占楼。
不足就是原来的好友、关注怎么的全没有了,还得一个一个重新加好友。版主啊你换个新版咋就跟换个媳妇似,把老关系划清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面部分长啥样的?后面的这个能怎么利用?

我的是桑塔纳上面的(估计是后来按安装的),控制部分原来是收音、磁带的带功放的机器,有个CD按钮,通过控制线(4-5根)连接后面的CD盒子,

网友(2022-04-22):
机构很复杂,现在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