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九阳电磁炉(JYC-21BS1)不加热如何维修

楼主(2019-02-11):
电磁炉开机正常可以检测到锅,开机启动时观察锅里的水有加热的迹象几秒后就不加热了,风扇运转正常各种显示正常就是不加热,麻烦路过的各位给指点指点不加热的故障从何查起?
刚过完年今天没有酒局回家抓紧折腾不加热电磁炉,经过衡水家维的技术支持,不加热的原因终于找到了,是可调103电阻三脚全部断路,拆解后发现里面已经碳化(未拍照),更换新的103后不加热故障完美解决,感谢@衡水家维 的技术支持,感谢路过的各位大婶的热情帮助,恭祝大家新年快樂

网友A:
这个得找衡水家维大神了,他应该知道怎么修。@衡水家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找衡水家维大神了,他应该知道怎么修。@衡水家维

这个点衡水家维应该在酝酿小说呢

网友B:
能检锅不加热可能是感温电阻的问题。一个在线盘中间,另一个贴在igbt上面。常见的有10k和100k,常温下如果偏离正常值很多换掉这个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点衡水家维应该在酝酿小说呢

这等机密,你也给泄露哈哈哈
看看可调电阻再说,

网友D:
三个大电容  功率电阻阻值 电流互感器是否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等机密,你也给泄露哈哈哈
看看可调电阻再说,

家维大哥麻烦看看是这个可调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个大电容  功率电阻阻值 电流互感器是否虚焊

三大电容已经和好机器的互换过了,IGBT周边的电阻阻值都正常,互感器未看到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检锅不加热可能是感温电阻的问题。一个在线盘中间,另一个贴在igbt上面。常见的有10k和100k,常温下如果偏 ...

线盘中间的阻值150左右手放上去阻值减少,igbt下面压着的阻值30多,和好机器的阻值对比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维大哥麻烦看看是这个可调电阻吗?

还可能有别的吗?拆下来看看,测一下总值,再测一下中心跟两头的数加起来超不超就知道了,不放心,直接换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等机密,你也给泄露哈哈哈
看看可调电阻再说,

电磁炉用了好几年了,现在烧水时间有点长,是不是电容容量降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磁炉用了好几年了,现在烧水时间有点长,是不是电容容量降低了??

最好是测一下整机功率,然后,先拆测5UF电容,再查0.3UF左右的谐振电容,都没事,查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测一下整机功率,然后,先拆测5UF电容,再查0.3UF左右的谐振电容,都没事,查可调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可算是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