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频率计,不干活了

楼主(2019-02-12):
淘一个DIY频率计,用着用着,它罢工了!该怎么伺候它啊?

网友:
跟我买的那个一样

网友:
先把开关换了吧

网友:
管脚没剪,
焊得也不整齐

网友:
没焊好,需要练练焊接

网友:
看到好多焊盘的焊锡都不饱满,引脚和焊盘氧化,造成虚焊。或者焊工太差。

网友:
重新全部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这货好简单啊,就一个单片机

楼主(2019-04-16):
引用 网友A:
要在 波峰測   ,  太大太小 沒法量出

高手,虚心学习了!

楼主:
不知道这些显示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虚心学习了!

他是机器人,了解一下

网友(2020-06-09):
我也刚买一样的,焊上没显示!!!奇怪啦!

网友:
焊接不规范,把轻触开关换好。下面图片显示的是进入菜单模式了。短按轻触开关按键切换到需要的选项再长按轻触开关直至显示的选项闪烁,松开按键就可正常测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