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小米5V2A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9-02-12):
这个小米适配器是去年在地摊1元买的,当时粗心没有试,买回来发现是坏的,那就拆开与大家共享一下吧!

网友:
1块钱也是亏了

楼主:
是的,如果需要拆件也行,两个400V电解和一个820的固态就值了。

网友A:
这个小充电头的成本都不值1元钱了,所以能卖1元钱,卖家还要赚钱,可见有点假,太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充电头的成本都不值1元钱了,所以能卖1元钱,卖家还要赚钱,可见有点假,太假了。 ...

重点是地摊,我这地摊上所有充电器都是一元,不管好的坏的,品牌的还是山寨的。

网友C:
小米正品电源,做工不错。主控电源芯片烧了,留着拆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地摊,我这地摊上所有充电器都是一元,不管好的坏的,品牌的还是山寨的。 ...

我们这边好像很少这种地摊,不然我也去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米正品电源,做工不错。主控电源芯片烧了,留着拆件了。

是的,看做工不错应该是正品,不是山寨的头子。

网友D:
同样的成本下,功率密度过高的代价就是降低电源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成本下,功率密度过高的代价就是降低电源稳定性

芯片方案良心的话,应该有过热降低峰值电流保护的程序,但过小的单管反激式开关变压器,容易烧焦高压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地摊,我这地摊上所有充电器都是一元,不管好的坏的,品牌的还是山寨的。 ...

从你这个例子来说,品牌真货 就极有可能是坏的。不过可惜了这个 同步整流的头子

网友:
竟然是同步整流的

网友:
这方案少了个保险电阻,我租的房子邻居家短路,,把我家的一个路由器适配器烧坏了,修不好了,但乐视1和红米的两个充电器都是2A的2W保险电阻都炸了,400V的两个电容也出现问题了,更换2W保险电阻和400V的两个电容就修好了,

网友(2025-05-29):
也有一个江辰阳的小米2A,外观相似,但USB头那里不是灰盖子,是连着一起的,板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