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测试论坛蓝牙U表的小电流能力与精度

楼主(2019-02-12):
昨天发帖时,一位坛友说要看看这个u表在10ma以下,小电流时的测量能力及精度,
中午简单测试一下,结果如下

用利利普万用表电流档与U表串联作对比
移动电源供电,串联1K电阻控制电流
电源没打开时

所串联在电路里的1K电阻和接口板

因为电压5v,电流大致应该5ma,
万用表显示5ma,而且没有跳动
U表显示有波动,但是大致是5ma

4.8ma

4.9ma说明它在这个电流大小时,测量精度和稳定性不是很好
也可能它的测量频率比万用表快,所以显得稳定性差

平均误差2%

2个1K电阻并联,哈哈,还正好是10ma
这个电流下U表的电流值波动也基本没有了,
说明它测相对大的电流时精度稳定性较好

这是误差1%,比5ma精度好

2个1k电阻串联

倒是也能测出数值来,并不是不能
这时误差4%,测量电流越小,误差越大!

换个大些的电阻,电流值0.3ma

误差就大的离谱了

看看这个电阻阻值,大约16k

果然16k的

这个U表的检流电阻是10毫欧,1ma电流时,上面压降是10uv
这个表大致也就能检测到这个数量级了,而且这时精度就比较差了
它的最大电流是可能5A吧,这时压降50mv,两者相差5000倍
是可以呢,还是不可以呢,只能说比一些表强些!

剩下的大家继续讨论吧

网友A:
拆开看看塞,这小东西表现还可以嘛,1MA凑合也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塞,这小东西表现还可以嘛,1MA凑合也能看看

前几天帖子里有拆机图啊

网友B:
貌似不错  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不错  求赠送

哈哈,你先送我把宝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先送我把宝刀

我有一杆用了几十年的老枪想跟你分享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杆用了几十年的老枪想跟你分享 不知道行不行?

我要举报,妖妖灵,有人私藏枪支,建议给他收缴锯断枪管使其丧失功能,并销毁它的所有子弹!!!

网友C:
也可能它的测量频率比万用表快,所以显得稳定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它的测量频率比万用表快,所以显得稳定性差

这句话好像某位伟人说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先送我把宝刀

这地方好要东西,再不就扔了。

网友:
話說樓主這個實驗的參考基準是誰?

是利利普万用表电流档,
還是移動電源+電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举报,妖妖灵,有人私藏枪支,建议给他收缴锯断枪管使其丧失功能,并销毁它的所有子弹!!! ...

我去自首了 一帮异性非要给用牙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自首了 一帮异性非要给用牙咬!

好吧,我跟法官说说,送你去女子监狱!

网友:
数字表最后一位有1~2字的误差很正常

网友D:
这都比我手上的U表强,搞得我心思思也想换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比我手上的U表强,搞得我心思思也想换个玩玩。

哈哈,你是10万元户,还不想换就换嘛

网友:
此表是否有外置电源供电插孔?  如果没有的话,有两种情况:
1、检流电阻在输入侧,也就是说会把表系统耗电电流算进去,这样输出电流会偏大,(例如用充电头为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充电电量会偏大)
2、一般情况,检流电阻在输出侧,也就是说不会把系统耗电计算在内,但是这样做会造成放电测试不准确,(例如用假负载测量充电宝输出电量的时候,测量结果会偏小)。

网友:
看贴学到好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
只能看着流口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