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吉利车机拆解GEELY MC3620T52

楼主(2019-02-12):
拆一吉利车机

外观

散热片

还没拆过

铭牌

接头

面板上有USB和SD卡插座

USB插座好深

开拆

面板

USB内部

SD内部

显示器

显示控制IC

继续拆

光盘驱动电机

寻道电机

元件和IC

楼下继续

楼主:
继续元件与IC

完多谢支持!

网友:
不错,可以改家用

网友A:
我有同款嘿嘿 不过我的好像不能放U盘 只有cd压箱底好久了 都忘了  这个德赛和大众的德赛品质可差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同款嘿嘿 不过我的好像不能放U盘 只有cd压箱底好久了 都忘了  这个德赛和大众的德赛品质可差的太多了 ...

不同价格档次定位的东东,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吉利后期的车子都是直接弄一块胶板子挡那里了,不再有什么收音机CD机之类的,要么大屏倒车后视(含可以加钱刷导航的中控机)要么直接胶板子等你自己去后装导航一体机,节省社会资源

网友:
插SD卡和U盘的位置好像应该放在最下面、或最边边的位置好一点,现在这样挡着下面的按键了

网友:
感觉一般般啊,音质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头次看见直接线束输出的车机
木牙膏了

网友:
優秀文章,功能还不少呢

网友:
国产吉利,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