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6EN-A2 量产失败Fail! Load FW/Info,错误码43

楼主(2019-02-12):
试了10几回了都是这个结果,有没有遇过这个问题的朋友阿?
你们都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A:
换个其他版本工具试试,也可能是闪存型号没选择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其他版本工具试试,也可能是闪存型号没选择对

谢谢回复,我试过几个版本都是这个结果,闪存确认过了是TLC闪存芯片。

网友B:
你用的工具全称是Innostor 916EN MP Tool V203_10_131004(MLC)是MLC用的工具,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工具全称是Innostor 916EN MP Tool V203_10_131004(MLC)是MLC用的工具,不对.

谢谢回复,我下载的档案名称是IS916EN_V2.10.03.101,有另一个是注明MLC的,两个的结果都是一样显示错误码43,可以告知正确的可使用工具吗?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强开ddr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强开ddr造成的?

谢谢回复
大哥你这个回复太专业了,我看不懂阿

网友(2019-04-30):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用的是IS903量产,报的错误是一样的,我,猜,有可能是闪存写ISP的第一个块坏了,把这个闪存放到SM3268AB上,一下载ISP就报错(确定不是固件选错)。搞得双贴不成功,只有一片能正常开。

网友:
916EN脱胎于902,对TLC支持很草单的,仅仅支持极少部分TLC,你这种多半是强行加进去的型号,估计固件就是不支持的。。。。看看是不是8KP以上的,如果是果断上917

网友(2021-02-16):
有没有人遇到这个

网友(2022-06-26):
win10下不行,去win7就行了。或者win10下用 修复工具 ,名字A-DATA-ORU-INNOSTOR-AIO-BY-USBDEV O0527,威刚uv120 32G可以。

网友(2022-08-13):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11-11):
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我有一个903 也是你这样子 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