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基于16F628的频率计问题

楼主(2019-02-12):
淘一频率计,不显示频率了,按键出现代码,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太懂,是不是单片机坏了啊
=========================================
翻到楼主另一个帖子,我觉得是不是该把数码管的引脚都补焊一遍再说

网友:
哈哈,不懂,找个有频率计功能万用表代替吧

网友:
2Ero 恢复初始模式 这样测出来的晶振才是正确值
ADD 倍频 比如晶振12MHZ 显示就是24MHZ
NOPSLE 自动关机
PSALE 取消自动关机
LABLE :H9.200 , 4.4.967(完全不懂)
SUb 未知9u1e 未知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我有这个频率计的说明书,英文的,给信箱,我发给你。

楼主(2019-04-20):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我有这个频率计的说明书,英文的,给信箱,我发给你。

亲,谢谢啦!

楼主:
显示的代码,是不是这些意思呢。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