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换个锁芯,调锁舌高度倒是费时不少

楼主(2019-02-12):
帮朋友换个锁芯,老式防盗门锁本来简单
结果原门板略有变形,调锁舌高度倒是费时不少,垫了掰下来的锁芯拨片才搞定

网友A:
我家的小自行车库也用得这种锁,钥匙快掉光了,再掉也得换了!

网友B:
防盗门厂家表示都这么节省还让不让过年了

网友:
看来该换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小自行车库也用得这种锁,钥匙快掉光了,再掉也得换了!

这钥匙好像不好配,撸新的自带6把钥匙,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盗门厂家表示都这么节省还让不让过年了

不让谁过年,也得让二师兄您呐,您的年份您做主!!!

网友D:
这种门用久了都会往下掉角,如果门框的锁孔位置空余量太小就会造成无法锁门的情况。

网友E:
保德安的也算是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盗门厂家表示都这么节省还让不让过年了

朋友就想只换锁芯,毕竟便宜嘛

网友F:
换锁比换门实惠

网友:
楼主配钥匙吗

楼主:
换门的成本高了,朋友短期不想动

网友G:
这个锁比较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让谁过年,也得让二师兄您呐,您的年份您做主!!!

过年家家都请二师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门用久了都会往下掉角,如果门框的锁孔位置空余量太小就会造成无法锁门的情况。 ...

这次倒是装锁位置门板被螺丝压下去了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钥匙好像不好配,撸新的自带6把钥匙,方便

是的,直接换锁芯了,昨天晚上还发现,门边也有点烂了!

之前琮想过改成摇控自动开门的,使用方便!后来用得少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德安的也算是个牌子

以前偶家锁芯也是保德安的,新换是万金的,号称C级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锁比换门实惠

那是肯定的,锁芯才几十块钱

楼主:
可惜钥匙不好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锁比较老了~

大婶一定是看不上这种老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