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TH-42AS600C电视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2-12):
不良现象:      电视开机以后屏幕闪光灯三次后关机,无响应.
不良现象解析:
     (一)测量
      经过测量LD1插座8、9脚电压正常32V。6脚电压16V也正常。
      在开机没有报错自动关机前测量2、3 、4脚电压也正常。
      其中共2脚为PWM信号,3脚为BL ON信号,4脚为BL报错反馈信号。
    (二)查规格书
      拆下LED驱动板(TNPA5935AA)
      查BD9483F  LED背光升压IC规格书 此芯片有如下功能
●Features
■ 2ch boost DCDC converter with current mode                                     电流模式下2ch升压直流变换器
■ LED protection circuit (Max duty protection, LEDOCP protection)             LED保护电路(最大负载保护,LED OCP保护)
■ Over-voltage protection (OVP) for the outputvoltage Vout                     输出过电压保护(OVP)
■ Adjustable soft start                                                                       可调软启动
■ The wide range of analog dimming 0.2V-3.0V                                     宽范围模拟调光0.2V-3.0V
■ 2ch independent PWM dimming input2ch                                           2ch 独立脉宽调制调光输入
■ The UVLO detection for the input voltage of the power stage                输入电压的uvlo检测
■ FAIL logic output                                                                          输入电压的uvlo检测 功率级
      (三)推测
     经过上术资料可以看出如果LED电路有开路或短路都有可能出现不良报错。

再根据规格书可以推断LED驱动板驱动的也是两个灯条。
1、开机LED闪烁瞬间分别测量两路电压
    一路达到110V左右
    一路达到140V左右
说明开机瞬间有一140V电压导致过压包保。
2、把两组驱动线交换
   一路110V--变--140V左右
   一路140V--变--110V左右。
由以上可推出驱动板是OK的,
3、不插LED驱动线
   测量两路电压都升高到140V左右
综上推断问题出现在液晶灯条上。
    (四)拆液晶屏如图

测量每个发光二极管电阻分别在11MΩ左右其中只有如图所示为∞
首先把此二极管短路通电后,开机不再关机如图

更换二极管如图

故障排除
                           以上

                                              谢谢

网友:
支持维修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