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发现头像不能更换啊,刷新了还是看不到

楼主(2019-02-12):
今天发现头像不能更换啊。更换了好几次。都显示完成。刷新还是换不了。

网友A:
你现在头像这样,你看你换成功没?

网友B:
头像已经生效,如果看不到上传后的头像,一般多刷新几次即可,或者不用管,过会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头像这样,你看你换成功没?

我刷新很多次都是我以前的图标。没显示变成新换的。我清理一下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像已经生效,如果看不到上传后的头像,一般多刷新几次即可,或者不用管,过会儿就好了。 ...

最终清理Cookie后解决。是我这电脑问题了。

网友C:
  好吧  我也发现换不了  然后 搜到这个帖子 清理了一下IE 缓存 就OK 了

网友D:
更换完头像,在自己的帖子里多刷新几次页面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也发现换不了  然后 搜到这个帖子 清理了一下IE 缓存 就OK 了

对,清理缓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换完头像,在自己的帖子里多刷新几次页面就可以看到了

只刷新,n遍都不管用,必须清理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