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一字起敲出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使PPR管内螺纹有变形,有无好方法

楼主(2019-02-12):
如题 现在家庭装修水管都是PPR热熔管, 如果使用质量很差的水龙头或三角阀(锌合金材质的),很容易断在PPR管内螺内。

我在论坛看了不少老师发的贴子,说质量很差的水龙头或三角阀(锌合金材质的),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断或爆掉,导致漏水不可收拾,要尽早更换为质量好的水龙头。
不少老师提供了许多方法,把断在PPR管内的水龙头或三角阀取出来(用 断头螺丝取出器等),
也有老师说,用锯条把断在PPR管内的水龙头锯开4道口子,再用工具把断丝敲出来。

我也是考虑了很久,我担心装修时,装修工用的PPR管质量不好, 用 断头螺丝取出器, 会把PPR管热熔处弄松,我觉得这样会很麻烦(如果更换PPR管,要凿开瓷砖,水泥墙,熔PPR管,这样工作量太大,我也不会,就必须请泥工上门,现在请装修工钱太贵了,而且装修工大多数也无责任心,都是搞一笔钱是一笔钱)

我采用是锯条把断在PPR管内的水龙头锯开4道口子(发现锯条不好锯,找来8寸三角锉先锉一条槽,再用锯条锯,还用了什锦锉),
锯的时候,我又担心锯深了的话,会把PPR管的铜内螺纹锯了,不敢锯深,

锯了4条口子后,要把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从PPR管内螺纹中剔出来, 请问各位老师,你们采用什么工具?有没有工具的图片或工具的淘宝链接?

我用一字起,敲出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 导致PPR管 内螺纹有变形,有什么方法敲出断丝时,不会损坏PPR管的 内螺纹?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我考虑是否要买4分丝攻,攻PPR管 内螺纹,但又担心这样操作,会否使PPR管 内螺纹 的内丝变大?再装入水龙头时会漏水?
(因为我以前试过用 M8板牙 套螺杆外丝,发现 M8 螺帽在 M8 螺纹上很松, 无法固定紧)

网友:
這個問題問的好,樓下高手請回答:)

网友:
使用专用取出器就好了,楼主担心有点多余了!

网友A:
这个看着应该问题不大
先用个螺纹好的龙头试试,不要上太紧,如果能进去,再上生料带上紧就好。

网友B:
可以用世达的小一字起子或类似工具

口子多锯几道,尽量锯深。用小一字起子慢慢錾

网友:
用一个结实的水龙头 来回拧 螺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应该问题不大
先用个螺纹好的龙头试试,不要上太紧,如果能进去,再上生料带上紧就好。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我就是遇到了,安装水龙头当然要缠生料带, 但生料带缠多了,水龙头装不上,生料带缠少了,水龙头与PPR管内螺纹结合处 有漏水。

我都烦死了,我怀疑是因为我 剔除 锯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时,把PPR管内螺纹弄伤了,导致漏水,我就是在找 要把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从PPR管内螺纹中剔出来,又不损伤PPR内螺纹的工具

网友C:
断钉取出器,实用并且好用。如果敲伤了内螺纹,可以用一外丝不锈钢对丝,拧进去导正试试,内弯多铜螺纹件,不锈钢硬度略高。
自家用,还是买贵点的铜的,或者不锈钢的龙头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世达的小一字起子或类似工具

口子多锯几道,尽量锯深。用小一字起子慢慢錾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你回贴中写的  “世达的小一字起子或类似工具“, 具体是世达的哪个工具?世达工具的种类很多,有没有相应工具的图片,尺寸?及工具的淘宝网址?

我担心锯深了,把PPR管的铜内螺纹锯伤了,我就是遇到了,水龙头与PPR管内螺纹结合处 有漏水,
我就是想找到 “把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从PPR管内螺纹中剔出来,又不损伤PPR内螺纹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钉取出器,实用并且好用。如果敲伤了内螺纹,可以用一外丝不锈钢对丝,拧进去导正试试,内弯多铜螺纹件, ...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说的  “如果敲伤了内螺纹,可以用一外丝不锈钢对丝,拧进去导正试试”,
外丝不锈钢对丝  具体是什么?有没有相应的图片,尺寸?及工具的淘宝网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说的  “如果敲伤了内螺纹,可以用一外丝不锈钢对丝,拧进去导正试试”, ...

应该就是两面都有螺纹的外丝不锈钢对接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请问老师说的  “如果敲伤了内螺纹,可以用一外丝不锈钢对丝,拧进去导正试试”, ...

不锈钢对丝卖管件的地方有,价格不贵,具体尺寸要根据自己需要购买,大多数家用是四分的。
断钉取出器给朋友买的有,用过两次,一次是水表接头断在里边,另一次是帮人取锌合金水龙头断岔,给他买的是一套,用的是几号没多在意。我看看淘宝记录,还给他买过一支单独的,这个牌子价格略贵
不锈钢对丝淘宝一搜一大堆,就不上图了。

网友E:
我感觉没恁末复杂吧。锯条锯一锯。用一字螺丝刀就扣出来了。以前水暖工都是这样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没恁末复杂吧。锯条锯一锯。用一字螺丝刀就扣出来了。以前水暖工都是这样干的。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拆下断在PPR管内的龙头后,再安装新水龙头,但新水龙头与PPR管内螺纹结合处 有漏水。
我缠了生料带, 但生料带缠多了,水龙头装不上,   生料带缠少了,漏水。

我都烦死了,我怀疑是因为我 剔除 锯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时,把PPR管内螺纹弄伤了,导致漏水,我就是在找 要把断在PPR管内水龙头外螺纹,从PPR管内螺纹中剔出来,又不损伤PPR内螺纹的工具

我以前搞的都是铁水管,铁水管漏水时间长了,会生锈,漏水点自然堵住了,
但PPR水管内为铜内螺纹,  铜内螺纹与 新水龙头的外螺纹,是不会生锈的吧?
如果内、外螺纹配合密封不好也就存在漏水的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就是两面都有螺纹的外丝不锈钢对接头

感谢老师的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  两面都有螺纹的外丝不锈钢对接头   是2端都有4分外螺纹的不锈钢对接头吗?我觉得不对呀,因为如果2端都是4分外螺纹,怎么与4分水龙头的外螺丝相配合呢?起码一个是外螺纹,一个是内螺纹,

是2端都是4分螺纹吗?还是一端是4分外螺纹,另一端是6分内螺纹吗?或者是别的规格型号的不锈钢对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对丝卖管件的地方有,价格不贵,具体尺寸要根据自己需要购买,大多数家用是四分的。
断钉取出器给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  外丝不锈钢对丝   是2端都有4分外螺纹的不锈钢对接头吗?我觉得不对呀,因为如果2端都是4分外螺纹,怎么与4分水龙头的外螺丝相配合呢?起码一个是外螺纹,一个是内螺纹,

是2端都是4分螺纹吗?还是一端是4分外螺纹,另一端是6分内螺纹吗?或者是别的规格型号的不锈钢对丝?

还有,我在淘宝买过断头螺丝取出器, 但我担心
装修时,装修工用的PPR管质量不好, 用 断头螺丝取出器, 会把PPR管热熔处弄松,我觉得这样会很麻烦(如果更换PPR管,要凿开瓷砖,水泥墙,熔PPR管,这样工作量太大,我也不会,就必须请泥工上门,现在请装修工钱太贵了,而且装修工大多数也无责任心,都是搞一笔钱是一笔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拆下断在PPR管内的龙头后,再安装新水龙头,但新水龙头与PPR ...

这说明你生料带缠得不对,不要前后都一样厚
可以前端少点,到里面时厚点,这样上得紧点就不会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老师说的  外丝不锈钢对丝   是2端都有4分外螺纹的不锈钢对接头吗?我觉得不对呀, ...

既然担心,就别用所谓的锌合金了。你担心拧坏内弯也不奇怪,这样的事故见过几次,搞装修还是用点真材实料在里边,省不了几个钱,以后省心,水,电,暖,都几乎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廉价只会给自己没事找事。
不锈钢的对丝是用来扶正被敲坏的螺纹的,手拧进去,碰到拧不动的地方,用小锤轻敲六角,敲一圈再拧,再拧不动再敲,就可以导正一部分螺纹,拧下对丝,再拧上水龙头。
你说的那玩意叫内外丝,要是不想用拧墙体里边的,可以加一个内外丝。内外丝有等径和变径的,可以是四分外丝四分内丝,也可以是四分外丝六分内丝,品种不少,长度也有不少规格,根据自己的需要选用吧。
如果自己搞不定,还是找专业人员,避免除妖不成反闹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生料带缠得不对,不要前后都一样厚
可以前端少点,到里面时厚点,这样上得紧点就不会漏了。 ...

感谢老师回复指点!

生胶带的宽度  正好 与 水龙头的4分外螺纹的宽度,一样宽吧?,前端和里面的生胶带几乎一样厚吧

网友:
有种代替生料带的胶 你淘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