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荣事达全自动洗衣机的排水牵引器

楼主(2019-02-12):
昨天帮同事换上个原装拆机件
这个故障的牵引器不能完成排水动作,拆开看看

由电机和电磁线圈两组控制

机械部分看着不算复杂

电机线圈的导通常态

打开放水阀后触点断开

电磁线圈的刹车扣

电机带动减速齿轮进行传动

经查,机械部分手动工作正常

电机线圈阻值

电磁线圈阻值

并联

串联

因为换上去的没有测量,所以不知道这两个阻值数据是不是正常?

发帖结束,欢迎探讨。

网友:
前排围观修洗衣机的

网友:
手持大勺子围观老李得得嗖嗖

网友:
你通电试一下,如果能转但牵引无力,这个大半是电机轴和固定在上面的齿轮打滑,滴上一滴502就能解决。

网友:
先占个前排出售瓜子矿泉水

网友:
再搞一只做个电动卡车好开着给坛友们拜年吧

网友:
有个松下的也是这个牵引器有故障,一直排水,淘宝买了个换上去就好了,一共二十多块钱

网友:
上次也换过一个牵引器,机械部分都没问题,电磁铁线圈断线。

网友:
原来叫这个名字

网友:
机械的啊,不错

网友:
还没有机会拆,看来小天鹅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个什么好玩的东东?

网友:
相当于电动拉索

网友:
拆解得很不错,可惜今天没分了。

网友:
没想到里面是这么小的减速电机,还以为是电磁阀那种呢

网友A:
没有说明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明故障原因

这个牵引器没有动作,致使洗衣机不能排水,也就没法完成后续的甩干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牵引器没有动作,致使洗衣机不能排水,也就没法完成后续的甩干程序 ...

我是说这个牵引器是什么损坏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这个牵引器是什么损坏情况

电机与齿轮不能同步了

网友:
也帮同事换了一个,但换下后坏的就不拿回来拆,所以内部结构不清楚。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