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FH6218电吹风

楼主(2019-02-12):
朋友一个飞科电吹风,没有热风了,让我拆开看看。检查发现是发热丝烧断。

网友:
重新压接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用激光焊接起来

网友:
飞科的吹风机,后屁股最难拆开

网友:
修过一个电机不转的。

网友:
电吹风一般功率不低,都1000W以上,有些还2000W,它的电源不错,可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