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暖气循环泵控制器加个应急启动开关

楼主(2019-02-12):
昨天晚上正在用手机看直播,老爸过来说暖气水温太高了降不下来了,我过去一看循环泵没有启动,Helper G5温控器显示正常,就是听不到继电器的吸合声(去年出现过一次,当时以为继电器坏了,换了一个继电器),我想不会这么巧吧,继电器又坏了,后来想到会不会是电压低了,这个是工频变压器供电的,电压低了继电器无法吸合,一测电压又刷新了最低记录
160多

过了一会儿190多了
41726
供电变压器,9v的

继电器无法吸合时就打开开关强行启动循环泵(水温过高水容易从水箱溢出来流一地)

白天的电压200。我这里电压高的时候超过240,夏天最低170多,没想到冬天更低。

网友A:
弃用铁芯变压器,上100至220V宽电压开关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弃用铁芯变压器,上100至220V宽电压开关电源!

正确,开关电源对付电压差比较大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里啊

河北。。。。。五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弃用铁芯变压器,上100至220V宽电压开关电源!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电源板还得买,手头没有,先这么凑合用吧

网友D:
加了手动开关跳过继电器直接控制水泵,但是170V的电压水泵能正常工作吗?如果说170V时水泵可以正常工作,建议花点功夫把变压器初级拆出300匝抽一个头作为170-180V电压档再把其余的漆包线绕回去,简单点就用1X2开关手动切换变压器输入端,若想更省心可以加一个电压检测电路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开关电源对付电压差比较大更有优势!

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手动开关跳过继电器直接控制水泵,但是170V的电压水泵能正常工作吗?如果说170V时水泵可以正常工作,建 ...

这样太复杂了,真这样还不如把变压器次级加点线圈让电压稍微高点呢

网友:
你需要一个大功率的稳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河北。。。。。五个字

我也河北 就春节回去几天没注意过电压问题 不过开电热水龙头时候 节能灯会黑一下 在北京不会  而且我们那里都改天然气壁挂炉了 河北应该重点煤改气啊

网友E:
看来需要个稳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需要个稳压器了

那玩意好像不便宜,暂时不考虑

网友F:
随便找个路由器电源,测一下是不是隔离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用两节锂电池组个备用电源,平时充电,到额定电压停充,电压低了就切换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找个路由器电源,测一下是不是隔离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可以用两节锂电池组个备用电源,平时充电,到额 ...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太复杂了,真这样还不如把变压器次级加点线圈让电压稍微高点呢

拆装变压器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啊!

网友G:
换成开关电源吧。(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装变压器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啊!

确实是,最后总会多出一片硅钢片塞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开关电源吧。(淦)

手头没有电源,还要花钱买,先这么凑合用吧,以后买别的东西时在顺带着买一个电源单买运费太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电源板还得买,手头没有,先这么凑合用吧

找个旧手机电源改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