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拆解』无烟电热炒锅开关维护

楼主(2019-02-12):
『X拆解』无烟电热炒锅开关维护
这韩国炒锅是我姑给我的,不知道为何就突然送了我一口锅,优点是温度升高慢,炒菜不容易焦,缺点就是菜难熟。空锅温度到一定就保护了。然后某天买了电磁炉就退下不用了,现在作为火锅使用。

有天吃了火锅,发现锅老不熟,原来是开关触点问题,拆下维护一下吧。

某宝上也有,貌似叫炒锅大功率开关。

貌似承受功率也不大啊

开关两边一翘就能拉出开关了,还带灯的。

某开关位触点已经黑了部分。

开关上面的触点也黑了部分。

但是另一只就完全黑掉无法使用了。

开关底座也是黑不溜秋,还不好打磨,打磨后也是凹凸不平,无法长时间使用。

将就了,让亲戚插拔插座控制开关吧。

网友A:
X同学,不是你姑送你的么?!
为啥让亲戚拔插座???
唉,木有牙膏,不知道啥时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同学,不是你姑送你的么?!
为啥让亲戚拔插座???
唉,木有牙膏,不知道啥时送货 ...

不好用,退下来给亲戚当火锅用了啊。

网友:
换一个开关可靠。

网友:
这类开关都不可靠,时间长了就坏了。

网友:
送锅不背锅,亲戚没的说!!!

网友:
自己用的话,一般。感觉比较鸡肋

网友:
改成双向可控硅如何?

网友:
竟然没有烧熔掉,真是奇迹。

网友B:
热的慢的锅,菜不容易焦也不容易熟,要它何用?

网友:
触点是短板啊

网友:
大过年的,糊弄亲戚不应该..哈哈

网友:
现在的开关触点没有白金了,不耐用。

网友:
谢谢分享。。。。。触点烧的太黑了。。。。。

网友:
奇葩设计,现在好的开关难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用,退下来给亲戚当火锅用了啊。

控制可控硅就耐用了!

网友:
快热炒菜,慢热煮饭、炖汤,各有用途

网友:
那开关今天还修了俩呢,这翘板片触点用使劲锉轻轻一锉就干净了,虽然叫使劲(什锦)可千万别使劲,不然铜触点就没了,表面打磨光亮后,用锯条,手术刀,壁纸刀片之类伸进去刮,到表面光亮即可,这样处理两次,你就省下1.5¥开关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的慢的锅,菜不容易焦也不容易熟,要它何用?

小分量是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