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遥控接收器,不知道啥么设备上的配件

楼主(2019-02-12):
粗看质量还不错的样子

接口类似于鼠标的ps口,但是不是

红外接收窗

有3m胶,可以固定在墙上

九牛二虎之力撬下来

里面简单的很

集成一体化的接收头

背面还有个led,不晓得干嘛滴

全部就这些了

闲置无用,垃圾箱去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早期的无线键盘接收器,但是是红外线的

网友:
是红外接收孔 ?看过很多这种黑色的接收管。

网友:
见过电脑用遥控器,其实就是整合了键盘和鼠标的功能的,那个接收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什么设备上的红外接收头或者是某些红外遥控设备上的外置红外接收头,如:有线电视机顶盒,内部有一套红外接收设备,还带了一套外接红外接收头,可以把机顶盒放到暗处,接收头放到外边,方便使用。

网友:
独眼巨人之瞳啊,无价之宝

网友:
应该是有线盒子上的  我岳母家的有线盒子就多出一个这样的红外接收

网友:
却弄了一个这么大的壳子

网友:
确实简单,会不会是以前电脑上遥控用的

网友:
电脑PS2接口,肯定是早期无线鼠标接收器

网友:
是不是可以给机顶盒做个红外延长线的,机顶盒藏在电视机后面,把红外接收器露出来即可。

网友:
应该是电脑上插的电视卡,这个是配套的红外接收器

网友:
以前做过这么简单的COM口的电脑遥控器,随便一个遥控器,通过电脑的学习识别,就可以操作各种软件的功能,如千千静听,豪杰3000,美达破累啊10,,暴风影音,之类的,可惜我做的那个能识别,但是每次读出的码多少都有点区别

网友:
不错,看起来是光线的

网友:
PS2接口,老货,看来和电脑外设有关

网友:
PS/2接口的红外接收器,老物件,带屏蔽层的四芯数据线看着还不错,可以留着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A:
早期的投影机配件. 很久以前,没有PPT翻页笔,也没有无线鼠标,用遥控器(方向键)和它配合用就是无线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投影机配件. 很久以前,没有PPT翻页笔,也没有无线鼠标,用遥控器(方向键)和它配合用就是无线鼠标. ...

感觉差不多是这个宝贝,现在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