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凑个热闹~拆个近二十年前换下的磁控管!

楼主(2019-02-12):
这久修微波炉的较多,凑个热闹~拆个近二十年前换下的磁控管是美的微波炉里拆下的··当时因加热时间太长(因没吃过微波炉煮的饭,煮了一锅,饭煮熟~也吃了),后发现控制面板操作正常~转盘转~但不加热了~有磁磁·嗒嗒·的声音~到了晚上~拆开后盖观察~是插座部位对地打火!·检查~发现烧了高压保险,换新又烧,高压整流管也换新,还是烧高压保险,管子测量没坏~也没短路和断路···可能磁控管内陶瓷部分漏气了,导致插座部位打火!实体店购了个拆机管·虽是拆机·当时挺贵的~就换上了一个格兰仕的···看看体积差不多,安装位置也一样~就换上,换后也能加热了,工作也正常,使用一久后感觉加热效率跟原管也没啥差别,就是连续工作只能工作6分钟左右就过热保护了···整机自动断电····
后换了相应温度的温控开关也是一样的···看来机器真是热了···找不到原因,将就用,因只是热菜、饭工作时间也就三、五分钟,现换上也用了近二十年,正常使用!
过年放假翻箱倒柜··居然一直没舍的丢··居然还在吃灰···总算有时间了就拆开看看··就有了现这帖子了····

最后来个全家福!
现同一型号的都购不到了~多了后缀·····
坛子里有拆的比我这细致的多。。。将就看下~

楼主:
图片都不用编辑压缩了···直接就上传···方便啊~省事啊

网友:
看着很耐用的样子

网友A:
看到有人换这个陶瓷部分的,不知道是不是能换成功。

网友B:
测一下插头是否短路。如是插头可以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插头是否短路。如是插头可以换的。

没有短路··插头也没坏~虽过去那么多年了~还记得~就插头那白色绝缘体对着外框的铁皮打火!

网友:
謝謝分享!灯丝座可能和外壳漏电了,可以维修,白色绝缘体对着外框没有固定到位置,用4个小螺丝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人换这个陶瓷部分的,不知道是不是能换成功。

就找这个陶瓷部分也不好找啊~去废品站蹲点?
还要铜焊····挺麻烦的!
换好试机再烧保险的话亏大了····
以前钱值钱···机器也贵····才上市的新款····再贵也修·····修好了··现也能用····
有空再折腾下····
谢谢支持!

网友C(2024-08-01):
以前钱值钱···机器也贵····才上市的新款····再贵也修·····修好了··现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钱值钱···机器也贵····才上市的新款····再贵也修·····修好了··现也能用···· ...

是的,纯铜的变压器,质量也好,现还在正常使用中!

网友:
应该是那个白色的插头坏了 里面有穿心电容
老的96年格兰仕差不多有新的2台重 20多年都没坏 新买的微波炉2年坏一次那个白插头
老的2000块 新的格兰仕才600块 标称都是900w 想想也不可能是一个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