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现在国产无刷12v手电钻也不少,不知道选哪个

楼主(2019-02-12):
有锐奇,博大,湘利,还有最近看到一个蓝标搭架者有40N扭矩。有没有大神介绍一下,哪个比较值得买呢。都是国产的,价钱也都差不了多少

网友:
没有特殊要求地话用29块包邮的就好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

网友:
40牛/m
不可能,基本上12v能到34牛就不错了

网友:
关注了锐奇那个很长时间  后来还是入了大有有刷

网友:
标称最大35NM

网友:
常规的单速双速锂电钻的扭矩看电压能算出个大概,电池串数*10,3节(12v)的最大也就30Nm左右
这么算并不科学,只当个参考

网友:
锐奇无刷 是国产中最出名的
大有却是总理拜访的品牌,况且做工,国产最好之一的一线名牌

网友:
锐奇声音刺耳,用了一年后,开关偶于失灵,有刷机声音要轻很多,同价位推荐大有,

网友:
要想扭力大直接上18伏的,12伏的自己改电池,要不电池不耐用,我买了大有有刷的电钻,电池1.5的,电量不多的时候扭矩下的快,上螺丝不太费电,就是打眼的时候费电,直接上3.0的锂电,大容量后劲大,锂电电压降了功率下的快,大有还可以,扭矩大,建议不要买带冲击的,没多大用处,夹头容易旷,

网友:
无刷电机有哪些优点?请科普一下

网友:
之前虾牌改款还是卖39的时候,给公司买了两把,居然用了一年还健在。

网友:
在闲鱼买的大有5282今天刚收到货,试了很不错

网友:
国产的可能是大有的比较好,扭矩这样看是有水分的,建议买18V的力大全部都可以用

网友(2024-03-03):
要抚摸要耐用就选大有

网友:
我选个东成

网友:
大有 东成都可以。一分钱一分货。博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