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电磁炉电压问题

楼主(2019-02-12):
变压器初级线圈断,不知次级输出是多少伏,故陷入到维修停止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 加热断断续续的。。。请问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换万能电源模块吧。原变压器应该是用20V和12V。

网友A:
输出电压不都在变压器上写着呢?怎么不知道次级电压呢?

网友:
楼主是不知道脚位从哪边数起吧?
我只看懂了两个脚那边2、6的是输入,4脚应该是空的,多脚的那边是输出,从哪边数起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不都在变压器上写着呢?怎么不知道次级电压呢?

变压器标的次级只用了12、13、14脚,但是电路板上接法与变压器标注的不同,实际是12、14脚接桥式整流,13脚接c106  r007  r008  c015滤波,故无法判断实际电路板的电压。不知电压是多少,买万能电源板也无法链接啊。请师父指点谜经,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标的次级只用了12、13、14脚,但是电路板上接法与变压器标注的不同,实际是12、14脚接桥式整流,13 ...

你是不是数错了,你说的12、13、14实际是变压器的8,9,10,输出交流双12V,整流以后应该是正负16.8V。

网友:
记得,论坛有用开关电源直接代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数错了,你说的12、13、14实际是变压器的8,9,10,输出交流双12V,整流以后应该是正负16.8V。 ...

不会数错,是按变压器框上的眼数的正好能对上标签的数字,变压器标的次级只用了12、13、14脚,但是电路板上接法与变压器标注的不同,实际是12、14脚接桥式整流,不可能出现正负16.8v,13脚接c106  r007  r008  c015滤波,故无法判断实际电路板的电压。不知电压是多少,买万能电源板也无法链接啊。请师指点谜经,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一组交流12V(±1V),一组交流18V~20V。18~20V的那一组是接到4007那里整流后用20V稳压管稳压在,你可以看一下4个4007后面有一个横着的稳压管,电路板上印着20V字样。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提携,尤其是10楼的师傅建议非常好,下一步打算是换万能电源版呢还是换一块万能主板呢,犹豫不定。

网友:
这事上电子器材或维修部或淘宝买个维修开关电源或看看原线包上有否温度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提携,尤其是10楼的师傅建议非常好,下一步打算是换万能电源版呢还是换一块万能主板呢,犹豫 ...

买个变压器回来换上去或者拆开把初级重新绕一个呗。要么就直接看电路板上的原件分析一下,哪一路是20伏给风扇供电的,还有一路12伏的应该后面会有个7805降压给单片机用的,搞个小电源板,好象很便宜不知道好不好用。哈哈。祝你成功,并注意维修中高压有危险。维修时切记注意自身安全放在第一次。

网友:
变压器脚位可以从左到右数是8.9.10脚,也可以从右往左数啊!8.9.10或者是12.13.14脚双12v整流后不是一般的小电压都有了

网友:
一般正规一点的工频变压器初级线圈里都会有串一个温度保险,电磁炉长期待机或工作可能会导致温度保险断开。有试过查看一下吗?

网友:
按照电路板的丝印来看,只有5v和18v两组电压,买个万能电源板接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万能电源板用不了,因万能电源板输入是300v,我的没300v故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能电源板用不了,因万能电源板输入是300v,我的没300v故用不了。

桥堆出来就是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堆出来就是300v.......

变压器坏了,那还有桥堆,更不要提300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坏了,那还有桥堆,更不要提300v了

你那是用变压器输出需要的电压。那万用电源板应该是开关电源的,是不是可以把你板子上的整流那一部分跳开,接万用板的输出 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