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旧电脑硬盘

楼主(2019-02-12):
把一个旧电脑硬盘拆掉了,上图给大伙看看先。

网友:
可以拆磁钢和一颗滚珠轴承,手头有无刷驱动的话,可以把无刷电机总成留着,不过新款的无刷电机是液压轴承,增强式含油轴承。

网友:
为啥要拆,挂了么?

楼主:
是的,在bios里不认盘。

网友A:
这个版本可能是固件门,

网友:
不认盘先换电路板试试

网友:
喜得镜子一块,这是它做的贡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可能是固件门,

固件门应该是11代,他这个是12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件门应该是11代,他这个是12代。

哦哦,哈哈,唉,我那是SV35的1T,也中招了,一半的日本爱动片和一半的科技资料视频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