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废主板拆几个MOS管,做呼吸灯......

楼主(2019-02-12):
没事老帖发现有位林川大神发过一个呼吸灯帖子
地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33448
常见运放不同, 这个电路MOS的, 我也来做个玩玩吧

仿真, 果然失败

直接做吧, 元件排布

MOS最常见的2N7002, 这种管子很常见, 图中K72就是
也有些丝印S72, 702什么的, 有些主板十来个

切到一块废板

画图

刀刻

焊好元件, 嘻嘻, 可以工作, 只是电阻需要调整

好好玩耶, 一个USB吧, 又切了

修整一下

刀刻

焊接部分刮开

焊好元件, 这个USB头子是个反的, 开始没注意, 焊的时候才发现, 飞了线正负极倒过来

不太时候

比较亮时候

制作过程中发现, 连接LEDMOS用7002的话, 有些管子导致呼吸不均匀
猜测也许是开启电压, 或者开启电阻问题, 后来换用SI2302, 也就是A2sHB

发完了, 谢谢观看

网友:
这是高手呀

网友:
刻的真不错,我还特意买了雕刻刀,发现也不好刻,肯定没找到敲门,楼主有啥诀窍,你咋刻的这么好

网友:
弄个小电磨刻是不是省事点?

网友:
刻刀大师,膜拜一下,哈哈,木分啦,友情帮顶咯

网友:
学习了,电路很精妙,如果把上面两个图中的led放到第一个7002的漏极的话应该会更好,应该可以增加LED的导通角,因为mos导通的时候栅极电压的升高要考虑到源极led上面的压降

网友:
以前做过555的呼吸灯,也是仿真失败但实物能成功~~

网友(2019-12-29):
这个办法好,不用买覆铜板。

网友:
这个DIY不错,想做个呼吸灯一直没有动手,看了你的帖子心血来潮立马做一个。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废电路板用什么裁剪的这么整齐

网友(2021-06-12):
刀刻。。真有耐心。。

网友:
LZ动手能力太强了,佩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