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手电钻775电机改无刷电机效果如何,

楼主(2019-02-12):
看到得伟3万转暴力无刷电机350W大功率内转子直流无刷强磁马达这种电机,把775电机换了,效果如何啊。有改造成功的吗,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无刷的
改起来太麻烦

网友:
这电机看上去挺有劲

网友:
这家好像也有驱动卖  可以搞一个试试

网友:
我很想把我的能者锂电锤改成无刷,看上了博世的无刷电机,不知道怎么样,
   能者锂电锤吹的很猛,参数很牛,关键是转数很低,实际上干不过参数低的喜利得te6-a22,整体要差一倍以上,

网友A:
把我的喜利得电锤 ,电机换成无刷的应该不错。

网友:
得有驱动板吧,改造起来不知道费劲不,效果肯定是要好的呀

网友:
可能性不是很大:
1.开关控制器不同
2.输出轴不同
3.直径和长度不同

作为强出力的一个模块,尺寸不一样,不能很好的固定并确保同心度,这个很难保证使用品质

网友:
改电机就得改驱动,开关可能也不一样,就剩一个壳子,还不一定匹配,不如买个米我奇无刷的,咸鱼上一大把。

网友:
都洗洗睡了吧,

网友:
首先是体积不对,要改外壳,其次是齿轮难拉出来,第三是驱动难正的,最后成本高,不如直接买无刷机子稳定,好用

网友:
难改,775无刷电机有,但是得配好无刷驱动板。电机+板子都要100了,而且还不好买到合适的。

网友(2021-05-04):
有没有成功啊   出个教程看看

网友:
改个锤子 才350W功率 太弱了 这些都是德伟第一代的无刷电机
现在国产的无刷电机都进化到1000W-2500W了 前提是你的驱动板和电池要跟得上

网友:
350W功率真不值得改 随便一个国产无刷充电钻都比他功率高多了
要改就改暴力的2500W的 直接上双18V电池 36V的输出 最低都1000多W功率的
不过要看你的手电钻变速箱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扭矩

网友:
额定电压18v额定电流18a,然后怎么来的额定功率2500w?迷惑太迷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我的喜利得电锤 ,电机换成无刷的应该不错。

皇上除了松下还有喜利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