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遇到奇葩电池,求万能表测电池的方法。

楼主(2019-02-12):
:sweat:9V的电池测出9.多,却用不了。保质期还没过了。

网友A:
楼主拿电流档试试,有电压没有电流也是不行的

网友B:
显示是负的,把电池倒过来再测
民间有不成文的办法,百试百灵,咬!,对,以前经常看到从1号到5号电池都满是牙印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是负的,把电池倒过来再测
民间有不成文的办法,百试百灵,咬!,对,以前经常看到从1号到5号 ...

正负也就差0.0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拿电流档试试,有电压没有电流也是不行的

要负载,不如上电器。

网友:
楼主 的表坏了送我给查查指针万用表最准了

网友:
旧电池我直接测短路电流,反正是旧的

新电池就没办法了

网友C:
很显然表坏了。。。

网友:
最近还捡了俩华泰电池,瘪得,给咬得挺深啊,塞了给哥们修的早期的无线话筒(一个CD1191的接收器加话筒是有线无线两用的那种)很一般,这电池在那上面还能用,估计这货很快将练过第一重,冲刺第二重,开始咬南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显然表坏了。。。

换个电池满血复活了,是这电池奇葩

网友D:
手机电池也能咬的,不过一般人不知道,功力得练到第三重才行

网友E:
这种电池有的出厂正负极就反的,标的是正却是负,你反着对一下试试吧,我反正是碰到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电池也能咬的,不过一般人不知道,功力得练到第三重才行

网友:
电池内部开路,内阻大。最准确的方法是测短路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有的出厂正负极就反的,标的是正却是负,你反着对一下试试吧,我反正是碰到过一次。 ...

要是没标反有的表怕是要挂了。

网友F:
em15这个表蜂鸣器电流很大的。其他表还能用的电池,这个表蜂鸣档一用,就显示低电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15这个表蜂鸣器电流很大的。其他表还能用的电池,这个表蜂鸣档一用,就显示低电量了。 ...

这电池在ob18B上也用不了

网友:
我遇到过18650电池有3.6V,点不了蓝LED灯,拆开正极保险帽里面有个铝片接触不好,垫个厚铜片好了,你拆开正负极片看看吧。

网友:
并个负载,再测电压看看

网友:
先测开路电压,然后串联一个100欧电阻再次测量带载电压, 如果电压没有明显下降说明电池可以用。

有些9V电池我用内阻测试仪测得内阻可达60欧姆。 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