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新多功能媒体播放器

楼主(2019-02-12):
故障充不上电,其他没问题,自己不会休修,拆开一看,竟然是个返修货,伤心,求购主板一块

楼主:
上个充电口周围原件图

网友A:
充电电路很简单啊,就是5V 经过二极管降压和1欧姆电阻分压直接给电池充电,可以用4056取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路很简单啊,就是5V 经过二极管降压和1欧姆电阻分压直接给电池充电,可以用4056取代啊 ...

哪个部分?

网友B:
检查D1(SS14)和R28(1R0)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D1(SS14)和R28(1R0)是不是有问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