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羽博YB-651i移动电源

楼主(2019-02-12):
这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只是18650电池太重了点。开拆吧,当然图片说不用修改下就上传也不是完全行的,毕竟米8拍下来一张照片好多在5MB以上,虽然是晚上。

楼主:
充满电放了几个月,今天通电还是满电的,不像山寨移动电源好多有点小漏电的样子。

网友A:
这个品牌还算是比较响,做工差了点,

请问楼主,你拍的这么清楚的照片是不是打灯来、

网友:
还配了老的苹果口,有点年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品牌还算是比较响,做工差了点,

请问楼主,你拍的这么清楚的照片是不是打灯来、 ...

只有拍IC时加了灯,不然房间高处的日光灯光线还是弱了些,米8拍照不错的。原来的几部手机就算用手电也不行。

网友:
这电芯是啥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电放了几个月,今天通电还是满电的,不像山寨移动电源好多有点小漏电的样子。
...

羽博移动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外表好看。里面一般吧

网友:
外形有点奇怪也,里面也没热敏电阻

网友:
看到了SS开头编号的肖特基二极管,应该是早期boost升压电路二极管整流输出,现在主流专用芯片同步整流输出。

网友:
羽博移动电源好像还可以的,看板子也还行

网友:
只要不慢放电的移动电源就是好产品,再好的做工充满电放几月没有电了也是垃圾。

网友:
图片没颠倒啊。。

网友:
这造型也太古老了吧

网友(2019-10-09):
没看到温度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