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跟风做个LM324电子负载,辣眼睛,勉强完工。

楼主(2019-02-12):
电路图就用论坛现成的,做了小改动,可以设置放电截止电压,本来想用比较器的迟滞电路,太麻烦,不如可控硅省事,就加上可控硅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可控硅控制级应该串个几K的电阻,我记得模拟的时候报错,加上电阻就没事了,后来做的时候忘加了,也没事。

完工这个样子,风扇是个摆设,我就用到20W左右,风扇用不上。

现成的12V电源是个DC口,不好捣鼓,没母座,就用闲置的升压板插5V充电器升压到15V,充电器和线都好找,在LM7812稳压到12V。

图省事后面开始飞线了,也不管美观了。

上电

留了个切换按键,按住显示截止电压,松开显示负载电压。

接电源测试,电源忘记把限流调大点了,上4A就保护没输出了,那就3A吧,这个中兴2400拆下来的散热片给力啊,凉凉的。

再调到1A

负责测试的电源,这个电源平时就给我的小电摩、台锯供电,干粗活的,没舍得用睿登。

电压降到设定的3.2V截止电压可控硅动作,电流归零,没拍。表头有误差,用万用表测接近3.22、3V时候就开始动作了,复位就把usb线拔插一次就OK了。

不搞高科技,所以不需要这么精准,自己给电池、充电宝放个电,20W足够满足需要了,其实搞个两路的就行,能省下一个比较器。

有时间再做个壳子,先放一边吃灰去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卤煮威武,哈哈哈,终于又添神器。不知道这个的壳子如何做

网友:
如果那个风扇真的要使用的话,建议往下面吹好一点。

网友:
看着挺有意思的,真不错。

网友:
有截止电路挺好,不过最好能用个开关来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