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动力源dzy-48/50h开关整流器(50a通信电源)

楼主(2019-02-12):
动力源dzy-48/50h开关整流器(50a通信电源)

想到什么就干什么。可以改电动车充电器。可以配合数控电源使用。也可以改可调电源。10a 24小时老化负载通过后发货。有少量灰尘,只能帮你大致清理。成色还不错,极少划痕。内部空间很大,不用担心位置不够DIY
涉及到可DIY物品,售出不退不换。启动跳线已经帮你插好,直接插市电就可以使用。最后有整机参数。一口价115包邮。可以m交易和闲鱼。

网友A:
价格M币你是不是多写了个零。

网友:
11W5K这个价格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M币你是不是多写了个零。

我数学不好,请原谅。。。。。

网友B:
后面的通讯电源出吗?

网友B:
能调到58伏出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通讯电源出吗?

不好意思,只出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调到58伏出货吗?

刚刚测了一下,一开机就54v。我现在补了一个内部图片,你看一下有没有能力吧。

网友C:
谢谢,能说一下起动跳线怎么接的吗?手头正好有个不知好坏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能说一下起动跳线怎么接的吗?手头正好有个不知好坏想试一下

如图跳三个点。

网友:
楼主热心人,好猛的电源,价格也不错,有需要的就赶紧出手吧

网友D:
电源不错,价格不算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错,价格不算低啊

2.8kg净重,个人用户打包后邮费25元也不便宜。
咸鱼有90包邮的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kg净重,个人用户打包后邮费25元也不便宜。
咸鱼有90包邮的我知道。

如哥们所说,前段时间撸过一个

网友:
这价格相对来说,还算可以吧,除运费也就100块钱左右,比咸鱼质量可靠,我买了5020关注电源很长时间,差不多都这个价,4830的要便宜点

网友E:
大佬,好多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好多电源啊

喜欢收藏电源,哈哈

网友(2019-06-28):
哪天我攒够M,一定把它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