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完美修复XPERIA xl39h磁充头

楼主(2019-02-12):
有一个触点弹簧只能弹到一半,接触不到手机触点无法正常使用,本想把这个东西拆开在里面填充点什么,拆下来才发现是焊死的,就用钳子在根部夹瘪了点起到填充效果,感觉有点高就把触点使劲往下压了几下,压的时候听到里面有点响声,估计是弹簧完全折了吧,现在完全没有弹性,在淘宝买这么个东西又划不来,先这么用吧

网友:
应急使用还不错

网友:
可以先把针焊死长度, 然后找一截小弹簧焊到针头上,弹性就回来了。虽然不如原装的镀金好,经常擦擦清洁一下也没问题的

网友:
好高端的玩意啊 。

网友:
应该不是弹簧折了,是弹簧被压到夹瘪的部位下面弹不出来了

网友:
也就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