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偷懒1分钟浪费2小时!

楼主(2019-02-12):
天气冷把个菜盘子放油汀上保暖,收的时候偷懒打算一次拿走,结果滑了,汤汁进去了,立马焦糊味,断电拆机检查未发现明显故障,吹风机吹了几分钟后上电,继电器声音明显,反复检查反复吹,还重点吹了继电器部位,这里又偷懒没拆继电器下来清理。在次上电,呼,其中一个继电器部位烧了,只能拆了,测了一下还好只是脚烧断了一点。准备小刀割开飞线出来,割进去一看脚里面还有一部分,于是拉出来,然后哥俩好再封住,焊接回去试机好了。至此浪费了2个多小时,还好是修好了。

网友:
典型的    欲速则  慢  达

网友A:
泰科的继电器?看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科的继电器?看着还不错

是的,用了很多年的一直没坏,这次泼汤汁才坏了,没换件直接修好了,继电器也只是脚烧坏了,汤在里面吹不干短路了

网友:
很多事情。。明明可以避过的。。人生就是如此。

网友:
这油汀挺高级啊,我记得普通的里面没这么复杂,就是几个开关加上机械的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了很多年的一直没坏,这次泼汤汁才坏了,没换件直接修好了,继电器也只是脚烧坏了,汤在里面吹不 ...

您这个汤可是够咸的了,盐分挺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汤可是够咸的了,盐分挺多呀

其实没有的,很清单,就是那个方形的继电器底部有点凹,那里存了水弄不干

网友(2020-07-03):
熟练成自然

网友:
汤汁恐怕是吹不干的~~还是拆出来洗一下吹干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