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彊电池拆解,一节电池0伏了(DJI FB1-3830mAh-11.4V)

楼主(2019-02-12):
垃圾一样!一节电池0伏了!

电池信息

侧面,卡子按扭

按一下一个灯闪!没电了

长按关机?

接口

硬撬下来,有超声波粘合

总电压

两个电池都是3.83,话是充满会放到50%
这个是玩过,没充电,过了三个月就,如果说都一致低了了,那就是电池很一致,这一个没电了,就是垃圾了!只飞过2次!

充电充不上,一会就掉下来了,电芯已死,有事请烧香给大彊ceo们

海棉弄破

拆掉5个螺丝,就下来了,电路板2面,会锁吗?
一个bq......的芯片,另一个看不清

接口!等飞机和充电器来,换芯要先外挂片电池看下板是否能用

网友A:
估计保护板被所了,换电芯可能不输出不充电等。有些因为配件太贵,连无人机都换成了开源飞控套装等。

网友B:
楞没看明白到底什么电池,看着黑色的,还以为是6V铅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楞没看明白到底什么电池,看着黑色的,还以为是6V铅电呢

肯定聚合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楞没看明白到底什么电池,看着黑色的,还以为是6V铅电呢

软包高倍率动力电池!黑的是保护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保护板被所了,换电芯可能不输出不充电等。有些因为配件太贵,连无人机都换成了开源飞控套装等。 ...

所以要等机来了,我焊一片上去看能否用,不然买了电芯自己玩就搞大了

网友:
板子真复杂,可惜电芯不给力了。安慰~木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C:
玩大疆的都是大佬。

网友:
看不清楚是什么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大疆的都是大佬。

不知道什么型号!5000-1000能买到了吧!这个是亲戚的,
之前有个车友卖这个的,带出来玩的机,电池比这个大,那个天冷还带电池预热?

网友:
做工没得说了

网友:
哈哈哈,挺有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包高倍率动力电池!黑的是保护皮

就是这参数竟然不是整数

网友D:
大疆的高级货电池就这么挂了,已过保?

网友:
这电池坏了就锁了把

网友E(2019-07-30):
大疆偶玩不起,很想知道是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楞没看明白到底什么电池,看着黑色的,还以为是6V铅电呢

锂离子电池,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偶玩不起,很想知道是什么电池

感觉是御的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疆的高级货电池就这么挂了,已过保?

大疆电池质保6个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型号!5000-1000能买到了吧!这个是亲戚的,
之前有个车友卖这个的,带出来玩的机,电池比这个 ...

带预热难道是悟,目前只知道悟2自带电池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