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3500W开关电源 已更新

楼主(2019-02-12):
爱默生r48-3500,高效电源,交叉式pfc(或交叉桥,也有叫无桥的)这pfc有点复杂了,电路很简单,但查了网上都没有一样的简单又不简单啊,移相全桥软开关,输出同步整流!从人家都的图上看动力源有的型号也差不多,交叉pfc加llc加同步,号称97%,台达48/56bc是和这个一样的,内散热片都很小,900瓦输出,粗测94%
这个应该单相最大的了吧!外壳照再补拍吧
不对这个还大,还是可调

电路板2片,小的为控制板,大的功率板,控制板2级降压,220降到50v(好像是这电压之前测的忘了),然后再一级降压,多个电压。

小板正面,pfc和pmw信号都是直接单片机出来的!

功率板,看到一处焊过,1个pfc功率管击穿了,改拆,2管并的,所以能直接工作,管子是导热硅胶片粘上去的(好像用了什么东西溶解了下粘上去的,有点看下懂)

一个芯片也换了,5欧贴片冒烟,查线路进了芯片,有两个,对比测量后确定芯片坏了,仙童的fan7390a,还有个用的个也坏了,可以用irs21814s代用

正面,有点重

输出端,三个电容,1个电感,一个共模电感,4个mos

两个pfc电感,改进的用了两个c型磁芯铜皮绕的

高压电容,270uf*4

这里有点铜锈

这里一个0欧跳线电阻烂开路,这干什么想的?
说下维修过程吧,机夏天拿到的,当时有点忙,拿到手上电,1000瓦碳丝发热芯半红,有无继电器声忘了,拆开查管,测有三个短了,用视频线的屏蔽网吸掉焊锡(前两天一段铜包铝的,怎么用了下不吃锡了,t12头还易黑,烙铁头用力擦了两下,线丝断了,不对,拿没焊的地方一刮,铜包铝)两个二极管焊开一个脚,和一个mos全焊开(g极也击穿一定坏了),测了二极管好的,就焊回去了,mos撬下来!再次测量无短,上电,主继电器吸合三下,无输出!然后忙就放一边了

今天找出来研究,(上电顺序是220通过两串联的75欧给主电容充电,当充到250v时辅助电源起动,单片机工作,主继电器吸合,切开电阻回路改为直通,检测电容电压,然后pfc开始工作,升致400多v,pmw信号输出,电压正常输出。这是后来修好才知道的)上电只是继电器吸合跳开,也没知路,再次测量无短路!送电主电压只有290左右!理了下思路,想来只有什么信号没到单片机里,看着板上有点铜锈,想着不会像以前修的,过孔不通了吧,通断档,套上针头,开始测,测了一圈都通的,发呆!!!眼睛瞄到了贴片电阻

有点问题啊,针尖扫了下,掉了不少渣下来,测了一圈,都通,除了0欧的!这也没什么用,又不要跳过线什么,放0欧!(what or you 弄啥列)
补焊,上电,听到声音了,好像冒烟了,(串着灯呢,不过1000uf的能量足够爆几个管的了)断电,马上测输出,有点电压的,pmw信号有了!松香烟弄了点在一些元件上,再次通电,2个5欧,fan7390afan(半桥驱动器)发热,输出还是有的,别一个fan7390a上防水漆也有点黄的,这东西发热不小啊,两个对比测量,1k档13脚对地反向电阻异常,拆了再测确定坏了,翻了片,ir的换上,通电,吸合,又跳掉,再吸合,输出53.7v!去掉灯泡,再上电,一次吸合,输出正常!
下面装管子,拆那一排焊点费劲个

一个个慢慢拆啊,吸锡器电动的可能很好用,手动的伤焊盘,在以前公司,用热枪开400度,最大风速,吹掉焊锡,不很烙铁帮加热,拆下后清理乱飞的小锡珠,就是pcb会有点变色,速度是快的

视频线网层配合板香,吸掉锡,然后烙铁点在脚上镊子拨动脚,感觉松了脱开烙铁,在小量锡的情况下会脱开焊孔,松香的感觉不同,烙铁轻碰就松动的

焊开了,两个ntc的脚也焊开了,确保冷了都是松动的,就可以焊散热片两个固定焊点了

边上有热敏,测量散热片温度,爱默生爱这样装,而且不是一个散热片有

清下孔

整平一下,就压在这里了,原装不知怎么弄上去的

这个里25买的尸体,炸机的,炸开了取样电阻,单片机坏了!pfc整组管子拆下来好的,焊在别处试,上电就击穿了一个,还有另一个31a的

就这样粘的,胶片有溶解,边上硅胶有挤出来,不过看拆下的管,贴的不全,还好发热小

钻孔攻丝m3

放上看看,位置正好

管子背面清干净

上导热硅脂

拧紧了,不错,测试同功率下管外侧温度比原装设计低,两个散热片试的,试过一层高温胶带的导热比这硅胶贴好,如果去除高温胶带上的胶后,两面硅脂更好!
有台r48-1000轻载不能进入谐振,带个10瓦负载,从待机10瓦升到100瓦输入功率,小小的散热片,5秒烫手,但是带上3安多负载,进入谐振后2个20n60升温很小!不知道是不是同步信号没进单片机,看大负载又不像。

先焊两散热片上的固定点确保散热片立直

无铅,焊点不光亮

没装风扇,红灯闪

闪了会没有通信,黄灯也闪了

插上风扇后红灯灭了,只有黄闪,风扇最好不要带220插拔
再次上电试,这个祼奔带载近900瓦,输入970瓦

稳定后这么多,92效率,同负载r48-2900输入1050多点!

功率板用汽油一刷,松香就干净了,顺便把绿油脱落处都刷了一遍,干后有少量松香覆盖。小板拧个螺丝,装入底板

盖棺定论

装上风扇

装上面板

通电试机,黄灯闪是无通信

这种有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版本pfc电压是这样的,铜皮绕的,应该中间的磁芯是独立的吧!一体就好玩了

输出是一样的,这个反面少了指甲盖大一块跳线,焊在锡皮上的

谐振电感不同

谐振电容有个小板

主变也不同,这个1/2初-次-1/2初,(2夹1),初级2并,次级双层铜皮并绕

这个是1/3初-1/2次-1/3初-1/2次-1/3初(3夹2),初级3并,次级2并

网友:
这个功率太大了吧啊

网友A:
这玩意带劲啊,电动车充电利索

网友:
我觉得应该350W差不多,3千瓦的话大多数得配特殊插座,或者直接拉线焊接等,然后电源得服务器拆机万转风扇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带劲啊,电动车充电利索

今天老婆车子锂电保护板烧了,可能就是上次调到30多安给累坏的
电池没有问题,可以45安快充!前85%充的快,到恒压后就慢了,相对三元锂和磷酸铁锂还是快

网友:
思路清晰,专业拆修

网友:
这维修思路很给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技术过硬啊,很是羡慕

网友:
这功率够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老婆车子锂电保护板烧了,可能就是上次调到30多安给累坏的
电池没有问题,可以45安快充!前85% ...

估计是板子上的大功率MOS扛不住这么大电流,挂了,这样的话,貌似多数是穿了吧?又可以撬开管子的硅酮封装看管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老婆车子锂电保护板烧了,可能就是上次调到30多安给累坏的
电池没有问题,可以45安快充!前85% ...

管子测了是好的,有同口和分口之分,同口是接在上管s,入d,再进下管d,s出到负极,现在跳过了上管。上管可以关断充电,下管关断输出。另一组一样的电池都祼奔2年了,保护板用了2用,2片落后了,然后拆下保护板,补电后用到现在,中间测过电压一致,保护反修说是没问题,退回后就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板子上的大功率MOS扛不住这么大电流,挂了,这样的话,貌似多数是穿了吧?又可以撬开管子的硅酮封 ...

管子测了是好的,pcb热的糊了,有个管热的脚好像脱开了,有同口和分口之分,同口是接在上管s,d出,再进下管d,s出到负极,现在跳过了上管。上管可以关断充电,下管关断输出。直接跳到下管d上了,另一组一样的电池都祼奔2年了,保护板用了2月,里程变小,有2片电压落后了,然后拆下保护板,补电后用到现在,中间测过几次电压一致,保护退回反修说是没问题,快递回来后就一直没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子测了是好的,pcb热的糊了,有个管热的脚好像脱开了,有同口和分口之分,同口是接在上管s,d出,再进 ...

没问题就好,看来,充锂电也不能太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就好,看来,充锂电也不能太随便

查了下,分开单输出口35-40a,充电口20安,充和放,没考虑保护板的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分开单输出口35-40a,充电口20安,充和放,没考虑保护板的感受 ...

保护板表示很无语,恁咋这样捏,

网友:
優秀文章,高手,实在是高

网友B:
图一不是挪威易达,怎么后面又变成艾默生了

网友:
修这个是件不容易的事

网友:
大师能否改可调电压  电流 最近也像入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不是挪威易达,怎么后面又变成艾默生了

只是这个标220,输出有48v/10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