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一条点烟口转接线

楼主(2019-02-12):
早先DIY的,手头有些点烟口电源,用来测试电源的。结构很简单,就是在闲置车充外壳里,输入输出连通,并个指示灯(限流电阻12K欧姆),引出带夹子连线(线用的0.5mm2的平行线)。整理了一下,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使用车充、LED头灯电路板制作1.5V电源模块(可代替1号电池)
使用7.4V锂电池组和车充做移动电源
拆个iCharge车载充电器

网友A:
不错!还可以在车上用。

网友B:
楼主,二输入鳄鱼夹必须保护好,如果插在点烟口再短路就乐子大了,点烟口电流不要太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二输入鳄鱼夹必须保护好,如果插在点烟口再短路就乐子大了,点烟口电流不要太大哦。 ...

这种老款车充带2A保险管,电流大了会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可以在车上用。

限流电阻选的12K欧姆,大车、小车都可以用。

网友C:
我和你的需求 相反,我是 想做个usb点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的需求 相反,我是 想做个usb点烟器
早先DIY的多接口输出线,可从电脑电源取电12V、5V两路,点烟口、DC5.5母口相连,输出12V,USB母口输出5V。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先DIY的多接口输出线,可从电脑电源取电12V、5V两路,点烟口、DC5.5母口相连,输出12V,USB母口输出5V。 ...

这是准备野战的节奏

网友:
输出13.8V,给12V电瓶充电正好哟

网友:
测试用倒是方便了

网友D:
两款个夹子,做成一长一短,减少短路的几率,里面那么大空间,好歹装一个保险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款个夹子,做成一长一短,减少短路的几率,里面那么大空间,好歹装一个保险丝啊 ...

老款车充自带2A保险管,内部如下,只是把原来电路板换掉了。早先拍的图片,近期整理发的帖。

网友E:
12K的限流电阻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K的限流电阻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作为指示灯,只要能亮就可以了,限流电阻不一定很严格,估算一下即可。一般选取2mA的工作电流,串联分压,大车电压在24V左右,工作电流估算24V/2mA=12K,细算的话(24-3.3)/2=10.35K。

网友:
创意不错!谢谢朋友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