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DIY 3D打印机热床模块

楼主(2019-02-13):
『拆迁办』手工DIY3D打印机热床模块
要做一台3D打印机,其实这玩意就是控制mos管通断,还卖这么贵怎么不去抢其实Ramps控制板自带热床控制,热床功率比较大怕她吃不消,毕竟那一块板子也不便宜

原理图,随便画了下,用IRFZ44N两个管子并联使用

画pcb,大面积覆铜

电磁炉的散热器据下一块来

划线打孔固定摸死加散热

攻丝

侧面一样打孔攻丝固定在pcb板上

瞅一眼作案工具

这是做好的板子,做板子时忙的没来得及拍图片

打孔固定散热片,

大钻头把孔边缘扩大一下防止螺丝碰到覆铜层短路

弄好的

mos上导热硅脂

成品

顺便打个广告,收5个42步进电机
END
谢谢观看

网友A:
热床买了一次也没用

网友B:
手工不错的,工具也齐全
话说装散热器那部分铜箔可以划断的

网友:
楼主挺会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床买了一次也没用

标准还是要用的,不然效果会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不错的,工具也齐全
话说装散热器那部分铜箔可以划断的

这道也是,做的时候没想到

网友:
麻将机也是通过控制晶体管的通断来工作。许多自动控制机器都是那样

网友:
我喜欢楼主的作案工具…

网友:
真不错。工具全

网友(2019-03-29):
牛逼,学到了

网友(2019-05-15):
也想做一台,进来学习下

网友(2019-12-02):
哈哈,我还是买一块算了。没有雕刻机。

网友(2020-11-24):
那么大功率铜箔走线不上锡能扛得住吗

网友(2021-02-04):
请教楼主,控制信号从RAMPS1.4板子的那个脚引出来?

网友(2022-12-01):
真正的diy,
楼主辛苦了。学习再利用。

网友:
手艺不错,电路板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