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年终奖够不?海盗船发布Vengeance LPX 192 GB系列超频条

楼主(2019-02-13):
在足足比芝奇晚了半个月之后,另一家老字号高性能内存品牌海盗船(Corsair),也在今早推出了专为 28 核  Intel Xeon W-3175X 平台所打造的 Vengeance LPX 192 GB 系列产品,首批产品共有 CMK192GX4M12P2666C16、CMK192GX4M12P3200C16、CMK192GX4M12P3600C18、CMK192GX4M12P4000C19 四个型号,分别对应 DDR4-2666、DDR4-3200、DDR4-3600、DDR4-4000 四个频率等级,建议售价按先后顺序分别为 1585、1720、2320、3000 美金,妥妥的土豪玩具!

专为高性能超频而设计的 Vengeance LPX 192 GB 系列,采用优质超薄黑色阳极氧化铝散热片,在与定制 PCB 和 Vengeance Airflow 风冷散热器(随产品附赠)共同作用下,可有助于进一步控制热量和拉高超频极限。要注意的是,白送给大家的那 2 个散热器,只能用在当前唯一一款支持 W-3175X 的华硕 ROG Dominus Extreme 主板上面,其它主板因为内存插槽附近预留空间的问题不保证能够顺利安装使用(除非你舍得破坏散热器原有设计,将其改造一番以匹配其它主板)。

其他特性上,所有四个型号套装都可在 Xeon W-3175X 或其他支持 UDIMM 的 LGA3647 平台上以六通道模式运行,当中速度最慢的 DDR4-2666 套装,只需 1.20 V 的低电压就能达到最佳工作状态 ,而速度更快的型号则需要 1.35 V “高压”加持才能释放出全部能量,另外就是全部型号都支持 XMP 2.0 技术,无需透过复杂的 BIOS 设置,仅需几个简单步骤就能轻松体验一键超频功能所带来的飙速快感,让参数设置不正确所导致的系统频繁宕机、重启恼人状况彻底远离自己。

网友:
什么时候降到我能玩的起的时候

网友:
3000 美金,,,大约两万元人民币——看看存折——大约是这个数,,,,,,,少一个零。

要注意的是,白送给大家的那 2 个散热器,
好——我什么都不要——单纯要一个散热器——还是白送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