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推荐一下燃气灶的品牌

楼主(2019-02-13):
家中的燃气灶买了很多年了,火力一支偏小。

哪些品牌的燃气灶值得购买?(我家的是液化气燃气)

补充内容 (2019-2-15 17:14):
家中的燃气灶买了很多年了,火力一直偏小。

网友A:
JD搜一下,一般的家电制造商  都有 燃气灶。 美的、苏泊尔、方太、老板、华帝、樱花、万家乐等等

网友:
华帝只有燃气热水器还可以,其它偷工减料大不如前,谨慎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JD搜一下,一般的家电制造商  都有 燃气灶。 美的、苏泊尔、方太、老板、华帝、樱花、万家乐等等 ...

万宝 这个品牌怎么样?

网友B:
      我买的欧派的,299吧,单灶的,好几年了,后悔当初没加钱买铜盖火孔。铜盖应该更耐久。去年自己换了电打火和热电偶的探针。缺气报警,熄火保护。淘宝买的,那个店现在只卖双灶了。贵啊。
      减压阀刚开始买的国标的,还是大牌子,死重做工不错,就是压力小了点,炒菜总是觉得火不够。后来换上海出的劳动牌减压阀,能手拧的那种,舒服多了。

      火焰是纯蓝的就对了,烧热了,铁盖应该使火焰发红,铜盖使火焰发绿吧。发黄肯定是氧气比例没调好。

网友C:
预算多的话,买进口的日本货。林内,能率。

功能多,熄火自保,过烧保护,各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欧派的,299吧,单灶的,好几年了,后悔当初没加钱买铜盖火孔。铜盖应该更耐久。去年自己换了 ...

我家使用的是管道液化气。

有什么办法使火苗变大?只有使用瓶装液化气的,才有安装减压阀一说吧?

网友:
预算够就上林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使用的是管道液化气。

有什么办法使火苗变大?只有使用瓶装液化气的,才有安装减压阀一说吧? ...

连接液化气和连接煤气使用的灶是两种规格,购买时燃气灶会告知你适用天然气还是液化气。

网友:
同问啊,想买一个质量可靠,价格不超2K的。

网友:
我买的迅达,这个要看火焰大小 还有省燃气是长远目标。

网友:
以前液化气时用迅达,现在天然气用华帝。

网友:
天燃气,用的是华帝的聚能灶。

网友:
自己家用的二手-德国二级牌子燃气灶,20多年还在用,便宜点的可以买国内代工-欧式-大部分是广东那边出的。

网友(2019-03-17):
红日红外线燃气灶,活动价五百多。

网友:
进口的 林内,能率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算多的话,买进口的日本货。林内,能率。

功能多,熄火自保,过烧保护,各种功能。

现在能在卖场卖的上面的安全保护功能必须有的,否则不能卖。几千的用二年会生锈,几百的二年也会生锈。
主要是你想要什么价位及什么款式最重要了。

网友:
我家用的是华帝,已经3年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