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换硒鼓

楼主(2019-02-13):
现在的硒鼓小小的,没多久就没粉了。然后有芯片,自己加粉无效。

网友:
易加粉系列的  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不错,激光的耗材小

网友A:
打个洞然后往里面加粉

网友:
主机上进行一下清零工作.

网友:
反正这东西也都是设计成了一次性的了,死马当活马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洞然后往里面加粉

网友:
这种鼓不好加的,一般都换代用拆芯片,磁棍是胶的加了都不均匀

网友:
这个机型最坑了,如果有能力打印量大的话,建议换12A或者88A的机型,这种18A的有格之格牌子的易加粉,侧面有盖子可以打开加粉,但是芯片太贵,不换就行,只是会不停提示无粉罢了。

网友:
鼓粉分离设计吧,我们也入了这个坑,我正在给老打印机换定影膜,抓紧出坑,让新机器去吃灰。

网友:
高手过招,几分钟搞定,。

网友:
唉,新版好友发帖提醒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朋友也非常喜欢给各种硒鼓折腾加粉。

网友B:
还是老机的鼓好用,现在家里还有一个1200,就是15A的鼓比较贵 。现在的HP机用88A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老机的鼓好用,现在家里还有一个1200,就是15A的鼓比较贵 。现在的HP机用88A的多。 ...

低端机才用88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端机才用88a

88a的鼓便宜啊,单位小打印机基本上都用88a和12a,大机器用16a,光硒鼓一年的费用就不少,无纸化办公何时能实现。

网友:
换原装的!顶一个! 一个能打多少张

网友:
打印机现在 墨仓式的喷墨很好用  效果好 关键是现在的喷墨几乎不堵头了

网友:
用兼容的 就可以加粉了,不过兼容的很便宜 也没必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