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继续测试手里几种U表的电流测量精度及最小电量计量起点

楼主(2019-02-13):
既然测试了手里最好的一款U表,索性把手里的几种U表统统测试一下
先从论坛上4000M那种开始,理论上它应该比12500M那种差一些

还是5v,1k电阻,它显示7ma

串上万用表,显然它的精度不如蓝牙那种

5v,75欧姆电阻,这个电流不很稳定,两次连接测量出电流不一致
可能线组与接触电阻影响的,但是这些也没太大影响
U表电流值还是相对偏大些,但是误差就小多了,而且似乎是个绝对值2ma左右的偏差
1k时也是差2ma

这次连接电流就小,但是U表值也小,绝对差值也是大约1-2ma

在看看我花20元买的这货,它最小测量10ma电流,5ma显然不行

可是60ma也测量不出,有朋友说这货最小测量电流是100ma的

有时显示10ma,这还算误差吗

竟然都不如这货,虽然它只能测电压与电流

我当初用这个20元钱的U表就发现它小于100ma的电流是不计电量值的
这个也吻合小于100ma计数为0ma的特点,这次就看看4000M币的U表的最小电量计量起点
要是很小电流不计数那就悲剧了

先从大到小来,60ma电流
它显示出负载电阻的大小是75欧姆,还真的这样

在没有第一个电量数据前,U表是电量值是0000,并且一直闪烁
有了第一个电量数据,就不再闪烁了,显然这个电流下,可以统计电量

两个1k电阻并联做负载

显然10ma电流测试比5ma时精确

闪烁

10ma电流时,获得第一个计数大致需要6分钟时间
,也就是1小时的十分之一时间
得到电量数据了,哈哈,等了6分钟,负载电阻值也基本正确

又等了6分钟,第二个电量计数

2个1k电阻串联

这时电流3ma,应该是2.5左右

这个时间更长,大约需要20分钟左右才能获得第一个电量计数

看来这个表不存在最低电量计量起点的问题,估计1ma时也能计量电量
这时不错的,那么蓝牙U表在这方面应该更没有问题了,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AT-34确实有2个字的底电流,当初改独立供电的时候发现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产品设计有关系了,当然低电流测不出来也就不计容量了

网友A:
人間兄真是有耐心,測的仔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間兄真是有耐心,測的仔細。

哈哈,穷啊,唯一可以挥霍的就剩时间了

网友:
真有耐心,佩服

网友:
表多了,也就不知哪个准
上大牌表作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