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继续拆PHILIPS LED灯泡罩

楼主(2019-02-13):
继续拆PHILIPS LED灯泡罩----前两次都是上锯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89)(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9),以为是胶粘的。还是不认真,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这回认真检查,灯罩与灯座由第一层环型卡扣和第二层三个小卡扣连接的,实在是太紧实了用手掰不开,还得上锯,对着光线照着三个卡扣的地方下锯,一个地方锯两道,由于两道距离 太近,掰的时候断了,开口变大了不好看,但是很容易掰开。后来又优选方法,在三个卡扣处锯一道,好看点。但是,不好掰开,力量不好控制,结果挂彩了。。。。。。
PHILIPS LED灯泡

三个卡扣--1

三个卡扣--2

三个卡扣--3

锯三道--1

锯三道--2

锯三道--3

掰开

挂彩

一小道

灯罩--三个卡扣----下面的卡扣比另外两个都长一点

卡扣侧面---上面一圈是环型卡扣

卡扣侧面

复原---看着还可以

两个对比---一个惨不忍睹

锯两道

断开

很好掰开

口太大

复原--口太大惨不忍睹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坏了的可以拆,没坏的拆它干啥?

网友B:
不会很难拆啊,几个不同版本的包括早期正常版、后期缩水版、网络专供超级缩水版、6.5W铝散热版都是可以无损拆开的啊。
拆的诀窍是用力的向外拉着灯头,朝任意一个方向使劲掰他,然后突破一个阈值,就啪的一下掰开了。
因为他主要是靠硅橡胶粘接的,卡扣只是起了辅助作用,首先要把硅橡胶给掰开,他是粘接的但是是柔性的粘接。
也可以先左右旋转着拧一拧灯罩,有时候能把硅胶给拧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的可以拆,没坏的拆它干啥?

好奇使然,拆了不耽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很难拆啊,几个不同版本的包括早期正常版、后期缩水版、网络专供超级缩水版、6.5W铝散热版都 ...

谢谢你的方法。锯三道难度下降很多。

网友C:
没事,都有困难的,拆机不一定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都有困难的,拆机不一定很顺。

感谢你的鼓励。

网友D:
谢谢分享。。。。修好了,还是值得的,就当被蚊子叮了十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修好了,还是值得的,就当被蚊子叮了十下好了。。。。

感谢鼓励。真是痛并快乐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方法。锯三道难度下降很多。

没有难度呀,几种都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用力就给无损掰开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