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长线三无车充,没想到输出电压这么高!

楼主(2019-02-13):
这是过年去爸妈家带回来的,还有其他一些,都是老爸捡的

先拆这个车充
线很长,有3m多

壳子上只有这个贴纸

应该是17年6月的产品

输出端口已经被剪掉了

线号,22AWG的

拧开端头

保险管是3A的

开壳了

壳子做工还可以

板子正面

看丝印,4年前的了

输入电解100u

DC-DC储能电感
那坨焊锡太打眼了

PWM控制器AT2601

应用电路
这个车充电路看起来也差不多

电流采样电阻和其他

续流的肖特基,5A的

好大坨硅胶,固定用

板子背面

负极弹片是铁的,正极弹簧不吸磁

楼下测试

楼主:
用电子负载测试空载电压还行

随电流增加电压越来越高

电流上3.4A时输出电压开降

短路电流3.75A

用万用表对一下输出电压,确实高

输出采样电阻应该是R4、R6
但这不是电压准确性的问题了,有点像线补过了

最后是全家福

看来还得仔细研究一下AT2601资料,看怎么改改

网友A:
做工不错,居然电压这么高

网友B:
这电压高就是所谓的线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子负载测试

改改输出电压还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子负载测试空载电压还行

貌似带线补,很强悍,输出有点高

网友:
謝謝分享,這線補真猛,快趕上蘋果頭的截止保護電壓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大神,这个车充和一般手机的充电头还是很大差别啊。手机充电头应该都是电压恒定的5.2V,电流根据充电电池充电时间的长短或者充的电量程度有关系的,比如手机刚充电,电流一般很大,可以达到2A以上;充一段时间后,电量已增加了很多,这时候电流就变小了,只有1A多了,但是整个充电过程中,电压基本上不变化。

网友:
线补补的太过劲了

网友:
不错不错,是精密采样电阻,哈哈,木分啦,回头补上

网友:
做工设计都很好,他这么长的线,当然线补要大。应该是厂家实验出来的线补数据

网友:
确实有点高,不过3m的线内阻补偿,测一下看

网友:
可以接10米线正常用,线补够猛

网友:
这个ic还挺另类,就一个buck搞这么复杂,动下r2看线补幅度有变化吗

网友:
带线补的,补过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居然电压这么高

偶怀疑是线补过头了,当然也可能是匹配3米长的输出线,空了来测一下远端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电子负载测试空载电压还行

这才是真正的线补,太强大了

网友:
补偿电压不错,不用担心廉价的充电线充电太慢。要是同步整流降压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怀疑是线补过头了,当然也可能是匹配3米长的输出线,空了来测一下远端电压 ...

3米长的线损要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压高就是所谓的线补吗?

应该是线补功能,就是补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