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 SMT MiniUSB掉落,PCB焊盘脱落补救方式

楼主(2019-02-13):
向各位路过的大神求助

MiniUSB被人暴力使用或承受了过大的力量脱落,拆开外壳后发现极度悲催,接地的4个焊盘全部脱落。。。。最开始以为只能弄个破USB鼠标线直接焊上,后来网上搜索后,目前倾向是打孔+铆钉(准备去买细钻头和铜鸡眼了),求教还有更好的修复方式没?
个人看法是这接口居然不是SMT,肯定受力上限要小,更好的是干脆就换成插件接口,只是不知道要具体什么型号。。

有个不知真假的atten 936b, 没有风枪,焊接水平算进阶小白;有空时就尝试动手和折腾。先致谢意。

PS: 在X宝上看到个件,好像挺符合我PCB板打洞后安装的插件型母座预期的

网友A:
环氧树脂解决固定,飞线解决连通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楼主自己的思路也可以,铆钉可能更紧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解决固定,飞线解决连通

那4个接地焊盘也能用环氧树脂粘回去么?

另外USB底座用粘的强度,和过孔焊接相比哪个更好,实施难度应该是打孔铆钉相对难些吧?

网友B: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推荐哥俩好,强度高的话,推荐你自己的方法,打孔+铜鸡眼固定。预计好鸡眼面积,防止你打孔不合适。

网友C:
這麼小怎麼鉚啊。。。
放棄原來的焊盤,貼上高溫膠紙絕緣,
飛線,USB頭包上高溫膠紙(防止入膠),熱熔膠粘到外殼上
樓主透露一下是什麼設備,把外殼的圖片也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推荐哥俩好,强度高的话,推荐你自己的方法,打孔+铜鸡眼固定。预计好鸡眼面积,防止你 ...

我自己是希望强度高的,不然再发生一次,那些D+ D-的焊盘再掉,就只能正经飞线了。

只是没搞过铜鸡眼,没经验,得先找些废板子练练手。 另外出问题的这个板子感觉做工很好,十分不解为什么在吃力的这个位置使用SMT件,外壳又没额外的加固或夹持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小怎麼鉚啊。。。
放棄原來的焊盤,貼上高溫膠紙絕緣,
飛線,USB頭包上高溫膠紙(防止入膠),熱熔膠 ...

这正是我最担心的事儿,空间有限,所以要事先练手。(另外更担心会不会是多层板,尽管可能性很低)

我自己有点强迫症,所以希望尽量原样或美观,除非验证出来做不到。如果确实用不了铆钉,鼠标线应该更容易实施焊接和固定,而且不破坏外壳。

仍然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D:
还是用胶比较合适,打孔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胶比较合适,打孔很难的。

手上只有电钻,虽然知道小台钻才是更好的选择。看起来PCB背面有能稍稍吃力的地方

网友:
用胶吧
注意胶别弄到USB里面去就好

别打孔什么的了,万一再暴力扯坏了,也只是焊盘坏了
你弄个过孔什么的,确定不会暴力把PCB板也弄坏了?那时就更难弄了

网友E:
依图来看,掉了的焊盘是固定脚,不用补,其余的脚焊接就可以,为增加强度可以用AB胶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电钻,虽然知道小台钻才是更好的选择。看起来PCB背面有能稍稍吃力的地方 ...

没必要,用胶很牢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图来看,掉了的焊盘是固定脚,不用补,其余的脚焊接就可以,为增加强度可以用AB胶固定 ...

现在改为更多倾向这个方案了, USB外壳接那4个焊盘是为什么呢,接地还是电磁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用胶很牢固的。

有没有哪个牌子用下来感觉比较好的呀,对胶水这个领域经验超级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图来看,掉了的焊盘是固定脚,不用补,其余的脚焊接就可以,为增加强度可以用AB胶固定 ...

有没有哪个牌子用下来感觉比较好的呀,对胶水这个领域经验超级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氧树脂解决固定,飞线解决连通

有没有哪个牌子用下来感觉比较好的呀,对胶水这个领域经验超级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个牌子用下来感觉比较好的呀,对胶水这个领域经验超级少。。。。 ...

如果没用过的话,那推荐3M或者德国佰德的胶水,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用过的话,那推荐3M或者德国佰德的胶水,一分钱一分货。

看了下3M,比如"DP460粘金属陶瓷塑料环氧树脂AB碳纤维强力胶水37M"  都是130+朝上,而且保质期15个月。。。我估计我粘这一下千分之一都用不到吧。。。

对了这东西能耐高温么。。粘上之后还得再焊呢。。网上随便找到的个说法是"环氧树脂是由环氧树脂为基的双组分耐高温胶粘剂,主要适用于耐高温金属、陶瓷等的胶接。其使用温度工作温度为-50~+180℃,短时可达+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哪个牌子用下来感觉比较好的呀,对胶水这个领域经验超级少。。。。 ...

超市购买最小包装的AB胶就行。就这点力度,基本上是个正常的胶水都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