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Longer-BT100-1F型数字式灌装分配蠕动泵

楼主(2019-02-13):
蠕动泵是一种工业上常用的高性能泵。
今天要拆的就是这台数控的灌装分配蠕动泵,型号是BT100-1F,厂家是Longer。

啥是蠕动泵啊?先看看百度百科吧。

蠕动泵由三部分组成:驱动器,泵头和软管。流体被隔离在泵管中、可快速更换泵管、流体可逆行、可以干运转,维修费用低,等特点构成了蠕动泵的主要竞争优势。
工作原理
蠕动泵就像用手指夹挤一根充满流体的软管,随着手指向前滑动管内流体向前移动。蠕动泵也是这个原理只是由滚轮取代了手指。通过对泵的弹性输送软管交替进行挤压和释放来泵送流体。就像用两根手指夹挤软管一样,随着手指的移动,管内形成负压,液体随之流动。
蠕动泵就是在两个转辊子之间的一段泵管形成“枕”形流体。“枕”的体积取决于泵管的内径和转子的几何特征。流量取决于泵头的转速与“枕”的尺寸、转子每转一圈产生的“枕”的个数这三项参数之乘积。“枕”的尺寸一般为常量(泵送粘性特别大的流体时除外)。
拿转子直径相同的泵相比较,产生较大“枕”体积的泵,其转子每转一圈所输送的流体体积也较大,但产生的脉动度也较大。这与膜阀的情形相似。而产生较小“枕”体积的泵,其转子每转一圈所输送的流体体积也较小;而且,快速、连续地形成的小“枕”使流体的流动较为平稳。这与齿轮泵的工作方式相似。

优越性
1、无污染:流体只接触泵管,不接触泵体;
2、精度高:重复精度,稳定性精度高;
3、低剪切力:是输送剪切敏感,侵蚀性强流体的理想工具;
4、密封性好:具有良好的自吸能力,可空转,可防止回流;
5、维护简单:无阀门和密封件;
6、具有双向同等流量输送能力;无液体空运转情况下不会对泵的任何部件造成损害;能产生达98%的真空度;没有阀、机械密封和填料密封装置,也就没有这些产生泄露和维护的因素;能轻松的输送固、液或气液混合相流体,允许流体内所含固体直径达到管状元件内径40%;可输送各种具有研磨、腐蚀、氧敏感特性的物料及各种食品等;仅软管为需要替换的部件,更换操作极为简单;除软管外,所输送产品不与任何部件接触。

局限性
1.压力局限: 用柔性管,会使承受压力受到限制.
2.泵在运作时会产生一个脉冲流,
解决方法是:
①增加滚轮数量,流量会降低
②使用脉冲抑制器:脉冲抑制器是一个简单的定位容器,工作原理是由于空气比液体更具有可压缩性,脉冲流进入容器、液体上的气袋下陷吸收脉冲进而平缓的流出脉冲抑制器
3.流量随时间变化,会衰减。(由于软管磨损造成)
泵的出口压力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不超过0.3MPa,通常在0.1-0.2MPa之间。

应用领域
化工行业;采矿、冶金行业;造纸行业;油漆涂料行业;食品行业;陶瓷行业;石油行业;水处理行业;制药行业;医疗器械行业;
制药行业应用:蠕动泵在制药行业的应用主要用于药物包衣制粒和药业分装上。喷雾干燥制粒机也叫干燥制粒机和流化床制粒机,是用来将各种颗粒速溶物料表面喷涂特制糖衣,干燥后形成颗粒的机器。这些制粒机本身具体干燥热源,可以起到蒸发水份的目的,但是水份蒸发和颗粒形成是动态的关系,因此需要喷入的液体和水份量要非常精确,确保颗粒的一定湿度从而有利于颗粒的完美形
成。

工作视频(点击链接观看视频)

实物长这样,泵头卡住泵管的卡子不知道去哪里了。
还挺新的,膜都没撕。

上电亮屏,开机顺利。

自动记忆工作设置参数。
抓拍到的开机自检信息。

拆机很简单,几颗不锈钢螺丝卸掉就能翻开上盖,但是有很多排线连接,要小心。

分别是屏幕排线和旋转编码器以及薄膜键盘集成排线,还有220V电源开关线。

拆掉泵头部分才能取出上盖

断开所有连线,露出核心步进电机驱动

一个散热风扇,两个通讯口,各种排线,开关电源板,单片机数字控制板,以及一个黑色大个头步进电机

这就是核心主板了,肉很多

去掉排线,露出很多功率管,推动步进电机的

这是独立的供电板,多路输出

高频变压器和电容的个头都不小,工业产品还是放心

核心主板,有两个单片机和一堆功率管

背面做工很不错,养眼

大大的步进电机,6线

这是薄膜键盘和旋转编码器,跟模拟的用可调电阻不同,这是数字式的,也就是单片机数控。

键盘也是排线,小板转接后与编码器一道输入主板
有海绵减震

带背光的点阵屏

自带字库

======================================================================
电路部分看完了,看看机械部分
从上往下看能看到一圈金属滚轮

侧面是金属连接片,起固定作用

正面看不到螺丝,只能看到露出来的大轴承

撬开上面的面板,露出几颗不锈钢螺丝

拆掉,取下金属连接片和不锈钢卡片

还有两颗六角螺栓把泵头固定在主机上,也是不锈钢的

拆掉泵头之后露出的是一字减震联轴器

泵头内部是金属转轮,带轴承的

侧着看就是一圈的小轴承滚轮,挤压泵管实现定量分配

塑料材质也很不错,泵管卡扣也是不锈钢金属

至此数字型灌装分配蠕动泵拆解完毕,原理也基本解释清楚了哈
剩下这堆电子垃圾哈哈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你发的贴,哈哈,鑫爷就是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就知道是你发的贴,哈哈,鑫爷就是专业啊

精彩回帖,谢谢捧场哈哈
这眼力劲可以啊,标题都能看出来,哈哈

网友B:
医院体外循环和血液透析设备,有此类泵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院体外循环和血液透析设备,有此类泵应用

没错没错,这货用途挺多的,哈哈

网友C:
偶理解就是挤压软管推动液体运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理解就是挤压软管推动液体运动哈

对滴,理解得非常到位

网友D:
这电源做工不错,子弹还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做工不错,子弹还在飞

谢谢捧场,哈哈,工业品质,这个小泵也得几千块呢

网友E:
没见,速度估计比较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见,速度估计比较慢哈

对滴,这种小玩意速度不快的,主要是实验室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前两天在微砂进水采样的地方看到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前两天在微砂进水采样的地方看到过一台

是吧,平时没注意这种不起眼的小设备哈

网友G:
不错,可以用来输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可以用来输水用

可以的,就是流量比较小,哈哈

网友H:
电源,步进电机及驱动板,是不是可以做啥了
折腾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步进电机及驱动板,是不是可以做啥了
折腾起来。。。

谢谢大师捧场,这个转速不太高,大概适合做个绕线器,哈哈

网友:
我拿这玩意做过滴胶实验。效果很尴尬,蠕动泵出料不算太匀,可能因为散热问题,滴胶凝结时候没成球,成水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