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给自己找点儿活(子弹头插排拆修)

楼主(2019-02-13):
昨日家中吃火锅,需用插排连接,自认子弹头插排质量好、线长,遂将插排插上,霎时一连串小火花机上一缕青烟,吓得我连忙将插排拔下,另换一插排使用。

今日得闲准备检修,动手时发现固定螺钉是反凸十字型,无奈先制作工具为上。

将一字螺丝刀前段用小砂轮开个合适宽度的凹槽,这样拧该种螺丝就比较方便了。

打开后发现是指示灯部分烧坏,发光管炸开。

限流电阻烧的黢黑,测量阻值在30K左右。(一般电阻烧坏后,不都是阻值变大吗?)是电阻损坏连带发光管?还是发光管损坏殃及电阻呢?

找来一只发光管,一只138K电阻(忽略发光管压降,串入220V电路,电流大概在1.5mA左右)

装好后正常工作。OK!

网友:
当初我是买了一把螺丝刀拆公牛

网友A:
拆过几个电阻都是烤黄状态 。
搞不懂 这玩意就是简单的并联 有一个灯烧坏了 然后插排不通电了!   拆了就好了

网友B:
這是做廣告呢還是。。。。

网友:
当年为了拆这个螺丝拆了个圆规,然后买了个钢锯搞成十字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几个电阻都是烤黄状态 。
搞不懂 这玩意就是简单的并联 有一个灯烧坏了 然后插排不通电了!   拆了就 ...

我用的电阻额定功率也是稍小了点儿,138K电阻、1.5mA电流,算功耗应为:P=I*I*R或者P=IU。大致在0.3W略大。
如果选用1/2瓦的电阻会更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做廣告呢還是。。。。

负面广告也是广告。。。。。。。。。。。。。。。

网友:
这插座看来质量一般了

楼主:
谢谢众大神提醒
将原电阻焊掉,用一只金属膜100K、1/4W和一只碳膜45K(标称51K)、1/8W串联得到145K,电流为1.5mA。
碳膜电阻产生的功耗约为0.10W,金属膜电阻产生的功耗约为0.225W,这样使得两只电阻都工作在额定功率内,安全!

网友:
我以前也弄过两三根,为了拆牛的插座的工字螺丝,不过得需要硬度好点的改锥,加工最好是电磨和砂轮滴水冷却,以免加工过程中改锥退火变软。凸十字螺丝的话,最好得需要把一字改锥加工直角凹槽,或者找一根废旧长十字螺丝钉,弄小点外径用钳子拧也可以。最近又弄了几根废旧一字小改锥,加工成可以拧直径大概2毫米的小十字螺丝。

网友:
子弹头插座还不如公牛的,以前买了个插座电源线用的是0.5平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阻额定功率也是稍小了点儿,138K电阻、1.5mA电流,算功耗应为:P=I*I*R或者P=IU。大致在0.3W略大 ...

200K电阻下去
啥事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电阻下去
啥事都没

用高亮差不多,普通的亮度会低些。

网友D(2022-11-21):
这个牌子是不是山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是不是山货?

这个牌子也就这样,不是山货,不管是公牛还是子弹头做工都毛糙,尤其那个指示灯压降电阻功率太小容易坏

网友:
为了修这两种排插,专门从网上买了专用的螺丝头

网友:
我拆过这种螺丝,是用另外一个十字螺丝顶上,用钳子拧开的。

网友:
单位有一批同款插座,时间用久外壳发脆极容易断裂

网友:
子弹头的插排质量确实可以